大电流MOS比小电流MOS发热更厉害

楼主(2010-02-08):
我做了个单端反激电源,先用了IRF540,感觉发热比较厉害,温升有50度,所以我想用个大的MOS管,例如IRF4710,内阻小点,发热就好了,结果就换了这个MOS管,明显看见输入电流大了(输出恒定),当然MOS管发热更厉害了,这我就想不通了,其它都没换,就换了个MOS管,结果损耗怎么会更大了,还望高人指点。我是24V输入,输出15V,大概就30W的样子,50K的频率。谢谢

网友A:
mos的损耗主要包括三项:导通损耗,切换损耗,电容损耗,要先查原因,是那一种增大了。

一般而言,耐压相当的管子,电流越大的,输入电容及输出电容都比较大,电容损耗比较大;而且这类管子的切换速度也会变慢。也就是说,管子参数要适中,并不是越大越好。

好比要运送十几个人,最经济的就是中巴车,用几辆小车或是一辆大巴,都是不经济的。

网友B:
1.驱动的电压电流是否足够?
2.过流限流电路是否起作用?

网友C:
导通损耗低了一点点,开关损耗大了很多

网友D:
驱动力不足所至。一般而言,小功率MOS管的Qgs比大功率的MOS要小,同样的驱动能力,大MOS管的开关损耗可能更大。

楼主:
谢谢各位参与,我也想是开关损耗太大导致,看了一下波形,关断时波形很差,电压和电流都有很大,有什么吸收电路能比较好的减少开关损耗呢,谢谢了

网友A:
在Rg上,反向并一个二极管,可加速关断过程,如效果不明显,则是驱动的灌电流太小,一般驱动中功率单管,驱动电流的瞬时值要达到300mA以上,多管及大功率的,则需要500mA,甚至1000mA以上

楼主:
并了个二极管,效果好了比较多,损耗小了些,驱动电流应该问题不大,不知道有什么吸收电路还能把关断的尖锋电压或电流能降下来,我用的是RCD吸收电路,是用5K电阻,2.7nF电容,不知道各位有没什么更好的办法。谢谢

网友A:
吸收回路,R的值要与回路的特性阻抗相匹配,才能取得好的效果,5K显然太大,凭经验,大约要降100-500倍

楼主:
是吧,谢谢,我再试试看,:lol

网友A:
具体的流程:
1,通电带一定负载,看一下振铃的频率;
2,关电,在DS间并一个与Coss同量级的电容,通电再看一下振铃的频率,配合电感量(如果是变压器,则需要用漏感来计算)计算出回路正常情况下的等效杂散电容;
3. 计算振铃的特性阻抗,作为消振电阻的值;
4. 计算串联电容的值。

楼主:
把电阻改了一下,波形又好了点,基本上满足要求了,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