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请高手帮我确认一下,STM8S105用TIME1 TRGO 来控制ADC1的

楼主(2010-02-08):
我已成功的 用TIME1  TRGO 来控制ADC1的启动!

ADC1_DeInit();
//////////////////////////////////////
_asm("rim");
////////////////////////////////////
     /* Configure the conversion mode and the channel to convert  */
     ADC1_ConversionConfig(ADC1_CONVERSIONMODE_SINGLE, ADC1_CHANNEL_4, ADC1_ALIGN_LEFT);
    /* Configure the schmitt trigger channel and state */
    ADC1_SchmittTriggerConfig(ADC1_SCHMITTTRIG_ALL, DISABLE);

   ADC1_DataBufferCmd(ENABLE); //CR3_DBUF

  ADC1_ScanModeCmd(ENABLE);  //CR2_SCAN
    /* Enable the ADC2 peripheral */
    ADC1_Cmd(ENABLE);   //CR1_ADON
    /* Enable EOC interrupt */
    ADC1_ITConfig(ADC1_IT_EOCIE, ENABLE);  //ADC1_IT

    /* Configure the TIM1 Master/Slave mode */
    TIM1_SelectMasterSlaveMode(ENABLE);
    /*Configure the ADC2 external trigger */
    ADC1_ExternalTriggerConfig(ADC1_EXTTRIG_TIM, ENABLE);
    /* Trigger the conversion */
    TIM1_SelectOutputTrigger(TIM1_TRGOSOURCE_UPDATE);
    TIM1_Cmd(ENABLE);

我设置成单次扫瞄,但我采到数据为0. 只有ADC_DB0R有数据变化。
我看了资料,只有单次模式是能用TRGO来控制。

单次扫瞄模式,不知道可不可以用TRGO来触发!

网友A(2010-10-07):
你可以用软件触发,第一次的结果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