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IC的高手们,此题会解吗?

楼主:
这个电路我也仿真出来了,跟实际测试基本能够吻合,但问题是我现在计算出的电压输出Vo和电压Vi 表达式好像不正确,通过我自己推出的函数表达式算出来的值和实际、仿真都不能吻合。 先说下此电路的一些参数,输入电压是 0-5KHZ 、幅值为 8.2V(低电平是0V,高电平是+8.2V,所以不存在为负电平的情况)的 方波,此方波高电平是一个固定值即不可变(其值为140us), 现在问题是 不能详细分析此电路,不能推出正确的输入输出函数关系的表达式, 请教高手出面详细推算一下哈(拉斯变换或者其它都可以,最好是时间的函数最好哈), 在此小弟感激涕零!

网友A(2010-02-08):
我也在学习中,积极参加讨论。我只会用jw(好像只适用于正弦),其他的目前都忘了。
错误资料,已经删除。

网友A:
D1部分我不太清楚。感觉做的不对哦。

网友B:
此为非线性系统,不能简单采用拉氏分析。

网友C:
为何要冒死?呵呵

楼主:
我也在学习中,积极参加讨论。我只会用jw(好像只适用于正弦),其他的目前都忘了。
引用 网友A:

感谢clleady的积极参与,这里得说明一下,输入Vi信号是 低电平是 0V ,高电平是8.2V,所以就不存在你分析的U2<0的情况。

另外请教一下 HWM  ,你能帮忙详细分析下吗,或则给点文字分析也行,就此谢过!

同时也希望更多牛人出来指教一下啊,不是21IC 高手多的吧, 怎么就没高手出来指导一下呢?

网友A:
学习中,高手来帮忙看看呀!大家,新年快乐!

网友D:
有个二极管,要对输入信号分段分析.有个零界点.
当Vo<V+时,二极管不作用,就是一个一阶惯性环节.
当当Vo>V+时,二极管有效,为非线性电路.但这里可以把二极管看成短路,也是一个一阶惯性环节.

网友E:
就一低通滤波器,大致计算一下,二极管截止和导通时,分别对应的截止频率是43.84和241.14。对应图中的情况,3KHz的信号基本被滤掉,输出信号接近偏置电压,大概3V多点。

楼主:
就一低通滤波器,大致计算一下,二极管截止和导通时,分别对应的截止频率是43.84和241.14。对应图中的情况,3KHz的信号基本被滤掉,输出信号接近偏置电压,大概3V多点。 ...
引用 网友E:

    感谢voild 的积极建议,不过我实际测试得波形不是3V多点点,在信号频率为2.9K,占空比为42%,峰峰值为8.8V输入是,大概是4V,
同时希望更多21IC的高手出来讨论下,希望给出公式详细分析下哈!

网友F:
高电平(Vi=8.4)输入时:Vo=-8.4*(110/86.6)+3.85*(1+110/86.6)=3.84v;
低电平(Vi=0)时:Vo=3.85*[(1+(110//27)/86.6]=4.81v(把二极管当导线处理,实际存在电阻,所以计算结果与实际值比偏低,实际值大于4.81v)33nf电容抑制高频干扰。因为谐波存在很多高频成分。:)

网友G:
C1为33nf,1/jw*C1计算远小于110k,交流频率走C1,当输入高电平时,输入以i1=(8,4-3.85)/86.6k的电流向C1充电,Vo变小,但R6*C1的时间常数太大而输入频率过高,充电时间太短,Vo变小有限,当输入低电平时,i2=-3.85/86.6K小于i1,循环如此Vo持续变小,流过R3的电流为i3=(3.85-Vo)/110k,当i1=i2+i3时电路平衡,此时Vo约为3V多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