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多岁单片机初学者的第二个项目(完成 结贴)

楼主(2010-02-08):
2010-2-8
直流电机特性检测设备
大家晚上好,首先给各位拜个早年,祝各位在新的一年里身体健康,还有要回答我的问题呦
测定马达简介:直流三相无刷 hall换相 +12V 转子极数12极
马达驱动芯片:ROHM BD7956FS(马达1回转FG信号18周期)
检测项目:RPM 电流
单片机:AT89C51(12MHz)
测定结果显示:2004字符型液晶显示模块
规格设定&设备参数设定:AT24C01
I/V:OP295
A/D:TLC0831+TL431

网友A:
回答什么?

楼主:
2010-2-10 更新
测定界面程序完成
RPM测定程序完成
RPM测定范围:916 RPM - 65535 RPM
RPM测定误差:1 RPM ( 测定值 <= 真实值 < 测定值+1 )

网友B:
搞好玩?还是产品。

网友C:
第二个项目就搞这么多内容很不错的了。 LZ学习能力应该很强。

网友D:
帮忙顶一下~~~:D

网友E:
春节快乐

网友F:
还没有看到问题哦:L

楼主:
2010-2-20 更新
春节长假终于结束了,今天是第二天上班,上午有一点时间,整理了一下思绪,把电路图基本完成了,只是个草图,以后肯定还要改,大家多提提意见,刚开始学protel,很多规范性的东西都不懂,画的很随意
因为手里东西不全,上午把OP295焊好,试了试,和想象的差不多,Vo=4/3I
TLC0831和TL431手里没有且没用过,准备后天上午去电子市场买回来试一下

网友G:
FG应该是转速信号吧,应该用中断口
MOTOR是电流吗?这颗IC真麻烦,外围还要接运放,基准电压芯片,AD转换芯片,成本太高了
驱动继电器用三极管就好了,UL2003,浪费

楼主:
FG是转子转速信号,因为对程序运行的时间没什么要求,而且中断用的也不太熟,所以采用了顺序执行
现在的RPM测定的方法:
定时器清零->FG的上升沿启动计时->第18个FG上升沿停止计时->用60分除以定时值计算RPM
MOTOR是电机的电源,这个实验主要的目的是学习简单的电流电压转换的方法,还有就是学习AD
用2803是因为它简单,如果换成三极管应该如何选型呢,是不是只要考虑Ice就可以了

楼主:
2010-3-4 更新
实验都做完了,原理图基本定下来了,接下来该画PCB了
之前上传的文件都已经删除了

网友H:
初学者?很强!

网友I:
初学者,很强!

网友J:
**就是胜利

楼主(2010-03-17):
2010-3-17 更新
最近很忙,没有时间踏踏实实坐下来画PCB,拖了这么长时间才完成,没系统学过protel,画的很不规范,大家多提意见

楼主(2010-04-30):
2010-4-30 更新
最近有点忙,一直没有更新,其实早就完成了
<PCB正面>

<PCB背面>

楼主:
<焊接后 正面>

<待测电机>

楼主:
测定画面

第二行:RPM测定结果显示 单位RPM
第三行:电流测定结果显示 单位mA 精度0.01A
第三行:数量
第一行:待测电机型号

设置画面

移动光标,选择设置项目
第二行:延时设定
第三行:规格设定

楼主:
<延时设定>

第一行:气缸动作延时
第二行:继电器吸合延时 电机启动用继电器
第三行:电机启动延时 0.1s左右 0RPM-RPM稳定

规格设定:

第二行:RPM规格上下限设定
第三行:电流上限设定

网友K:
不错哈,工作三年也在学习中,期待第一个作品!

网友L:
初学者--------值得推敲。目的----------值得推敲。

网友M:
我还以为是连驱动带检测呢,总之,现在也很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