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线性稳压芯片

楼主(2010-02-08):
二款:
1、输入6V-12V;输出5V,1A左右,带使能端

2、输入6V-12V;输出3.3V,100mA,带使能端

希望静态电流尽量少,最好是方便采购的常用型号。

网友A:
AP1117应该可以做到

或者用 LM2575

网友A:
AP1117电流可能达不到要求。忘记了。好像是  只能输出500mA

但是 LM2575应该可以输出 1A的

不过 LM2575要做到 6V进,5V出可能有点难度

另外,这两个型号是非常常见的型号了

楼主:
谢谢emailli,但LM2575好像不是线性电源吧,1117也没有使能端呀!

网友B:
1117是不是也有输出1A的,厂家不同,好像在哪里看到过相关的datasheet.

网友A:
1117就是输出1A的。呵呵。不过你要使能端的没有注意。我在想想。呵呵。

网友A:
TI的芯片  TPS796xx

这个满足要求。至于是否常见就不了解了

你可以去网上看卖的多不多就知道了。呵呵。

网友C:
线性电源做不到6伏入5伏出,建议用开关式,效率高,成本不会增加多少

网友C:
电流不超过1安,可用34063A,外围线路简单,连续可调

网友A:
34063做到1V的压差估计很难

LDO不比开关电源更难见到吧。

网友D:
线性电源做不到6伏入5伏出,建议用开关式,效率高,成本不会增加多少
引用 网友C:

LDO 6V in,5V out的话,效率是多少算过没有?
高于开关电源

楼主:
谢谢各位,第二款TPS76133可以满足,
可是5V带使能端,电流500mA以上,有点难找。

网友E:
8楼: 线性电源做不到6伏入5伏出,建议用开关式,效率高,成本不会增加多少
---------------------------------------------------------------------------------------
这位网友,估计你只用过7805或者1117吧。一大批LDO输入输出压差小到100多mv的,你还是多长点见识再来发表评论吧!

网友F:
LM2941,出1A时0.5V压降,可调,7块钱左右。

楼主:
谢谢ocon,LM2941不错,只是可调的。。。7元线一个有点贵,

楼主:
感觉TL5209-50KTTR还可以,就是不知道好不好买,多少钱。

网友G:
建议用DC/DC+Cmos LDO.

网友H:
6伏入5伏出
线性的不知道是否能达到?

网友F:
元件的批价差得很远的,楼主可以到淘宝上搜下价格。

网友I:
13楼: 8楼: 线性电源做不到6伏入5伏出,建议用开关式,效率高,成本不会增加多少
---------------------------------------------------------------------------------------
这位网友,估计你只用过7805或者1117吧。一大批LDO输入输出压差小到100多mv的,你还是多长点见识再来发表评论吧!
---------------------------------------------------------------------------------------

这人来搞笑的。素质啊~

网友G:
18楼
用cmos LDO完全可以达到的
你可以看看AME8816
资料可网上搜

网友G:
没有使能端
AME8815

网友J:
用LDO不太好吧,第一个如果输入12V,输出5V,满载的话芯片上就7W了,可以烤**蛋,呵呵

网友J:
第二个,LT1761可以,价格贵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