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该如何选?

楼主(2010-02-08):
我在面包板上手焊的接口电路抗干扰能力不行,据现场的工程师说输入就出现了干扰,原本24V的,在某个瞬间有正的十几伏脉冲,负的几伏脉冲,持续时间3到4个毫秒。说我的电路没加电容,可是我真不知道该加什么电容,多大的电容,这个怎么算的啊?诚心求教各位达人。谢谢了。

网友A:
  可以采用频率补偿(又称相位补偿)的方法,消除自激振荡。
  常用补偿方法有:一、滞后补偿(电容滞后补偿、RC滞后补偿和密勒效应补偿);
  二、超前补偿。

楼主:
谢谢clleady,但不是自激振荡吧,脉冲只是短短的一瞬,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

网友B:
楼主必须提供具体电路以及干扰出现的位置。

楼主:
谢谢chunyang,电路图在单位里,明天就要去客户那里搞这个问题,来不及。
我大概说下,就是利用光耦将24V电平信号转换成12V电平信号,很简单的一个电路。我们是做芯片测试的,12V是测试机的电平信号,24V是我们的handler的信号(这个信号是PLC给的),低电平有效。然后测试位的测试电压有4000伏,据现场的工程师说抓PLC这个输出端子的波形就这样一个干扰,在测试的时候偶尔发生。然后想到在PLC的端子和地之间加个电容,但不知道容量该多少。

网友C:
多带点电容,过去试…

楼主:
今天试了一个104的电容,结果负跳变的脉冲干扰幅度更大了,怎么回事。

楼主:
附件是图,干扰似乎是在测试位加4000伏电压时产生的,如果加1000伏电压就没有这样的干扰。

楼主:
还是感谢大家参与吧,结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