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谁实践过UART Core吗?

楼主(2010-02-08):
非常郁闷,一个星期调UARTCore,还是出现发送多个字节丢失数据,恳求哪位实践过这个Core的大虾出来讲讲到底应该怎么使用,像我这么使用接收和发送功能到底行不行啊?小弟刚学Verilog几天,实在是能力有限,但事情得交差,万不得已,请大家不吝赐教!

接收
if (1'b1 == rxRdy) begin
        rRecDatBuf = recDat;
        rSendDatBuf = rRecDatBuf;
        rUartRdEn <= 1'b0;

end
else
        rUartRdEn <= 1'b1;

发送
if (1'b1 == TI) begin
    rDataSend = dataBuf;
    rUartWrEn <= 1'b0;

end
else begin
    rUartWrEn <= 1'b1;
end

网友A:
Libero里面有自带的UART Core

网友B:
actel自带的COREUART很好用,我正在用,目前还没出现什么问题。

楼主:
谢谢大家啊!问题已经解决!

网友C:
我用一个外部总线频率为80M的CPU来连接ACTEL的IP核 有CoreUart CoreGPIO CORERAM 接口部分已经将读写信号都同步到了FPGA的频率上来,用个简单的状态机来实现APB的时序 操作CoreGPIO CORERAM 都正常 唯独CoreUart密密发送会死机,现在还找不出原因

网友D:
to:六楼的窗户
    能不能贴段简单的测试代码?

我使用COREUART时,发送数据很正常,可总接收不到数据。???

rxrdy一直为低

网友D:
找到原因了,coreuart的时钟不能太快。24MHz肯定是可以的

网友E(2015-12-08):
写COREUART
module uart_tx(clk, rst_n, txrdy, datain, wen, dataout);

input        clk;           // global clock input
input        rst_n;         // global reset input
input        txrdy;         // signs that transmitter is ready
input[7:0]   datain;

output       wen;
output       dataout;

reg          wen;
reg[7:0]     dataout;
reg          tx_busy;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 (rst_n == 0)
        wen <= 1'b1;
    else
    begin
        if (tx_busy)
            wen <= 1'b1;
        else
        begin
            wen     <= 1'b0;
            dataout <= datain;
        end
    end
end

always @(negedge clk)
begin
    if (txrdy)
        tx_busy <= 1'b0;
    else
        tx_busy <= 1'b1;
end

endmodu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