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crystal电路

楼主(2010-02-08):
请问各位,crystal电路中最右边的那颗电阻起什么作用?一般用来调节时钟的什么参数?谢谢!
=》论坛中以前有这个问题
与连接的IC内部电路有关
主要是为内部非门提供一个直流偏置,使其工作在转折区,大多IC内部已经集成此电阻。

网友A:
起振困难时提供反馈。

网友B:
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嘛。
“主要是为内部非门提供一个直流偏置”
一般的非门如74HC04,输入端在芯片内部并未偏置,所以在外部用此电阻来提供输入端的偏置,使其工作于线性区(在数字电路中称转折区)。
专用于振荡器的非门,例如很多单片机内部集成的用于振荡的电路,则已经在芯片内部做上了这个电阻,当然就不必再接一个电阻了。

楼主:
感谢各位的详细解答!

网友C:
现在看到有电阻的比较少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