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怪问题

楼主(2010-02-08):
最近无聊,试了一下如下代码,发现运行结果有点不对!
大家来看看!
这是在PC机上,用VC++ 6.0运行的!
按理说,符号的int的范围应该是0~4294967295,但这里不是!
#include <stdio.h>
void main()
{
unsigned int dwTest;
unsigned char ucTest3;
dwTest = 0xffffffff;
printf("sizeof(unsigned int) = %d\n",sizeof(unsigned int));
printf("dwTest = 0x%x\n",dwTest);
printf("dwTest = %d\n",dwTest);
ucTest3 = -1;
printf("ucTest3 = 0x%x\n",ucTest3);
printf("ucTest3 = %d\n",ucTest3);
}

运行结果:
sizeof(unsigned int) = 4
dwTest = 0xffffffff
dwTest = -1
ucTest3 = 0xff
ucTest3 = 255
Press any key to continue

网友A:
uint才是,基础概念

网友B:
printf用法错误,用%d不可能输出4294967295的,只能输出-1,
无符号数要用%u输出或者%ld输出。

  int printf(const char *format,[argument]);
  format 参数输出的格式,定义格式为:%[flags][width][.perc][F|N|h|l]type
  规定数据输出方式,具体如下:
  1.type 含义如下:
  d 有符号10进制整数
  i 有符号10进制整数
  o 无符号8进制整数
  u 无符号10进制整数
  x 无符号的16进制数字,并以小写abcdef表示
  X 无符号的16进制数字,并以大写ABCDEF表示
  F/f 浮点数
  E/e 用科学表示格式的浮点数
  g 使用%f和%e表示中的总的位数表示最短的来表示浮点数 G 同g格式,但表示为指数
  c 单个字符
  s 字符串
  % 显示百分号本身
  p 显示一个指针,near指针表示为:XXXX
  far 指针表示为:XXXX:YYYY
  n 相连参量应是一个指针,其中存放已写字符的个数
  2.flags 规定输出格式,取值和含义如下:
  无 右对齐,左边填充0和空格
  - 左对齐,右边填充空格
  + 在数字前增加符号 + 或 -
  0 将输出的前面补上0,直到占满指定列宽为止(不可以搭配使用-)
  空格 输出值为正时冠以空格,为负时冠以负号
  # 当type=c,s,d,i,u时没有影响
  type=o,x,X时,分别在数值前增加'0',"0x","0X"
  type=e,E,f时,总是使用小数点
  type=g,G时,除了数值为0外总是显示小数点
  3.width 用于控制显示数值的宽度,取值和含义如下
  n(n=1,2,3...) 宽度至少为n位,不够以空格填充
  0n(n=1,2,3...) 宽度至少为n位,不够左边以0填充
  * 格式列表中,下一个参数还是width
  4.prec 用于控制小数点后面的位数,取值和含义如下:
  无 按缺省精度显示
  0 当type=d,i,o,u,x时,没有影响
  type=e,E,f时,不显示小数点
  n(n=1,2,3...) 当type=e,E,f时表示的最大小数位数
  type=其他,表示显示的最大宽度
  .* 格式列表中,下一个参数还是width
  5.F|N|h|l 表示指针是否是远指针或整数是否是长整数
  F 远指针
  n 近指针
  h 短整数或单精度浮点数
  l 长整数或双精度浮点数

网友B:
怎么还不结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