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10x_ISP 不能通讯

楼主(2010-02-08):
用 LPC2000 Flash Utility V2.23 ,Read Device ID ,提示不能通讯。怪事呀,在笔记本上是可以的,我的台式机原来也是可以的,不知道装了什么软件就不行了(可能是装了360,但是去掉360还是不行)。 哪位大侠知道这种问题,是什么原因?怎么解决?

网友A:
建议重装电脑吧

楼主:
谢了.  我今天重新安装了系统,还是不行:'(.  不会是布线有问题吧?哪位遇到过?

网友B:
用"串口监视分析仪"抓数据,分析一下便知原因。先在你的笔记本上抓正确数据,再在你的PC机上抓不正确数据,一比较就知道问题出在哪了。
程序下载:
http://www.armecos.com/freedown/ ... good/comspy-v20.rar

网友C:
楼上真热心,还附上程序

楼主:
不管怎样,都先谢过  歪 歪  了。

网友D:
问题出在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