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斑竹,倍流整流中的输出电感如何选定

楼主(2010-02-08):
常见于低压大电流输出的倍流整流输出那两个电感是根据什么参数来设定的?请斑竹给与指点!谢谢

网友A:
电流按全桥的一半,电感量按4倍

楼主:
PowerAnts!小弟愚钝,不是很明白你的意思,能否稍微详细点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A:
全波及桥式整流是一类,相对于倍流整流,电感上的信号频率加倍,占空比加倍,电压减半。

倍流唯一的好处,是低压大电流情况下,变压器次级只需一个双倍匝数的绕组,电流密度仅为全波的0.707倍,温升较小。便于绕制,别的地方则一无是处。

倍流的变压器的体积虽然可以稍小些,但输出电感的体积大增,阻碍了功率密度的提升。

楼主:
变压器的次级不需中心抽头,只需按照全波整流方式计算出副边匝数N2,那倍流整流的变压器副边总匝数为2*N2?是这样了解么?-------变压器次级只需一个双倍匝数的绕组,因为VO=0.5D*VS(VO为输出电压,VS为副边电压)

网友A:
楼上:全波整流,是不是双倍的匝数?倍流也是一回事,只不过全波是共用一个电感,而倍流是各用一个电感。

楼主:
PowerAnts,全波整流时我用计算公式计算出副边匝数N2,(也就是中心抽头到其中一个输出端匝数为N2,而到另一个输出端也为N2,我是这样的),而在倍流整流中,你说的副边双倍匝数?是不是按照计算出来的匝数*2,是这个意思么?

网友A:
匝数相同,但相同功率,次级线的截面积可减小为0.707倍,如果把多出来的窗口面积,分0.14倍给初级,同时次级线径也适当加大,那么变压器在同等温升条件下,功率可增加20-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