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商标MICRODC DC/DC模块的网址

楼主(2010-02-09):
订了一批E0505S的DC/DC,愿来是按金升阳的样本。但来的是MICRODC,查了几次,没有找到它的厂家网址。请了解者提供一下。

谢谢!!

网友A:
我们直接向金升阳定的,也是0505s

网友B:
你把商标搞明白,micro dc/dc 是超小型,微型dc/dc模块统称,应该还有一个公司自己的商标.有了它才有机会找到公司.
还是直接找供货商问快哦

楼主:
谢谢老T!!
上面就是写着“MICRODC”,别的就不知道了。

网上搜索,这个还是挺多的,而且,感觉上比金升阳的好使。如它的对称性比较好。电压比较靠近名义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