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85驱动器的滞后电压问题

楼主(2010-02-09):
请各位路过的大侠帮我解释下485驱动器的滞后电压(hysteresis value)怎么理解呢,说是与计算偏置电阻有关,又是什么关系呢?

网友A:
该值称门限电压更合理,指总线逻辑稳定时AB线间的最小相对电压(485是差分形式的),如果总线在静态时不能通过收发器将总线逻辑锁定如全部节点均出于接收态等,这时就需用偏置电阻将总线逻辑偏置到1,虽然不少器件的门限设定是50mV,但最好取200mV,这是485的标准。

楼主:
哦,说门限电压我就了解了,多谢chunyang前辈提示!

网友B:
门限电压通俗易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