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做电子钟,软件如何实现10ppm的校正

楼主(2010-02-09):
(10ppm误差意味着每天误差0.8秒)
单片机做电子钟,如果发现每天误差达到1秒,在软件上如何处理才能减小这个误差。
那种每隔一天直接修正1秒或几秒的方法不好,不考虑。
调节晶振的负载电容,效率太低,也不考虑。
换晶振代价太大,1000个也不一定能够挑到一个准确的,也不考虑。
用外部RTC,好像也没有校正误差的的功能吧?

网友A:
楼主把能补偿的通列了一遍,然后一个个说不爽,喀嚓掉。不过还有最后一条路,去MAXIM找带内置补温晶体的RTC芯片,不过你要准备大把票子来做。

网友B:
加RCC,5毛钱的邦定IC,两毛钱的线路板,几个电阻电容,一个5毛钱的长波磁棒+线圈,定时接收天文台的自动授时。

80年代初,<无线电><电子世界>还有一种电路,自动在收音机整点报时最后一响,给出授时信号。

网友B:
搞技术的,千万不能忘记老祖宗们的利器。走进死巷子出不来

网友C:
脑袋都太死了,
每天修正1秒当然不好,每个月修正半分钟当然更不好,
你可以每86.4mS修正一个tick啊,假如一个tick是1uS的话。
然后你可以理直气壮的宣称自己时钟的精度在mS级。

网友D:
问题在于如何发现误差。

网友E:
6楼说得好。不能发现误差怎么修正?

网友F:
回复 网友E:

最可怕的是发现了误差,发现误差无法补偿,冬天往前,夏天往后。。。。

网友G:
温度补偿

网友H:
RX8025SA

内置晶体,5个PPM,价格<10RMB

网友I:
自动校时。根据广播信号

网友J:
据朋友说DS1302可以,又不贵,可以试试吧。还是专门的RTC好一点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我就从这些方法中选择一个。网上还有用GPS信号校时的,那绝对是准啊,就是成本太高,一个GPS接收模块至少要60元。

楼主:
据朋友说DS1302可以,又不贵,可以试试吧。还是专门的RTC好一点
引用 网友J:

我看了 DS1302 的介绍,没有校正的功能。有校正功能的 RTC 是 SD2068A。下面是它的介绍说明:
SD2068A 内置时钟精度数字调整功能,可以在很宽的范围内校正时钟的偏差(-189ppm~+189ppm,
分辨力为3.05ppm),并通过外置的温度传感器可设定适应温度变化的调整值,实现在宽温范围内高精度的计时功能。

网友K:
GPS???信号很差,如果你在高楼里,,,GSM差不多,那个也可以从基站得到时间.

网友L:
实在不行  就换芯片

网友A:
加RCC,5毛钱的邦定IC,两毛钱的线路板,几个电阻电容,一个5毛钱的长波磁棒+线圈,定时接收天文台的自动授时。

80年代初,还有一种电路,自动在收音机整点报时最后一响,给出授时信号。 ...
引用 网友B:

蚂蚁,你不知道,世界上只有中国的电波钟数据是加密的,想用也得背个**的黑锅,杯具啊。

网友B:
蚂蚁,你不知道,世界上只有中国的电波钟数据是加密的,想用也得背个**的黑锅,杯具啊。
引用 网友A:
太无奈了

网友B:
这个叫解码,不叫破译,多复杂的事儿啊?

G军早晨改密码,T军一般是解完密再吃午饭,多大回事儿。

满深圳都在卖RCC钟,有中国版,日本版,欧洲版,你要那一款?

网友D:
这个RCC模块我在淘宝买过,过几天测试看看,估计要到晚上才收得到信号,广西离发射塔太远了。

网友M:
5楼说的还算有道理
不久前我就解决过类似的问题,
不算太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