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运放的问题

楼主(2010-02-09):
请问下这个运放中的电容C10是做什么用的,是滤波还是拓宽频段,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不是拓宽,正相反,是限制放大器带宽。
要说是滤波,倒是滤掉了一些,大致上从11kHz以上增益开始降低。

网友B:
11KHZ 以上  怎么算的?请教

网友A:
3楼:
1/(30pF*470k*2*(pai)) = 11.2kHz

网友C:
这近似可以看作一个积分电路吧!

网友A:
6楼:
只有频率远高于转折频率时,也就是说C10的容抗远小于R13电阻时,才可以看作积分电路。

网友D:
限制放大器带宽?
这个有什么好处呢?

网友E:
模电里有,防止高频的震荡,毕竟引入反馈了阿

楼主:
既可以看做限制同频带,又可看做积分电路是怎么分析啊?

网友F:
谢谢大叔了,看完后知道我的电路该怎么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