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uc950晶振问题

楼主(2010-02-09):
nuc950晶振只能用15m吗,15m不好买,如果用16m会有问题吗

网友A:
回复 楼主:

若是不好买15MHz, 建议可以优先找比15MHz慢一点的晶振。
因为950芯片外部管脚可以配置crystal-in or PLL, 若是慢一点, 软件还来得及改PLL的设定, 若是超过15MHz导致软件无法顺利运行, 就不好改设定了。

楼主:
我用了16m,发现不能usb isp启动,usb device时钟是cpu晶振提供,还是由usb晶振提供?

网友A:
回复 楼主:

据了解, 芯唐NUC900系列的ARM9, USB都是由EXTAL48M供应, PLL无关。

楼主:
我用jlink能连上jtag,可以看到Power-On Setting寄存器PWRON都是正确的,的确是usb isp模式,并且USB PHY0是选择的Device模式,但是PWRON寄存器中USBDEN位为0,似乎phy没有激活
另外发现PDID寄存器中显示的chip id好像是nuc910的(0x02900910)

想问一下芯唐NUC900系列的ARM9,usb isp启动硬件上有哪些条件? 内部rom的程序启动时会做哪些事情

网友A:
回复 楼主:

USB  isp 正常工作流程是把950 內部的ROM code load 到SDRAM 執行,  950 要正常工作:
1,SDRAM
2,power on setting
3,系統的15M
4,reset

這些信號都要查...

楼主:
谢谢楼上的兄弟回复

我用jtag读写了内存,发现sdram地址信号线短路,可能是连锡造成的
我开始以为950启动后是在内部rom里面运行,因为很多具有内部rom的芯片都这样,所以没有关注sdram
一直以为是usb的问题

网友B(2010-03-11):
没问题的!

网友C:
哦,原来如此

网友D:
这么多高手啊,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