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三防漆如何清理?

楼主(2010-02-09):
有一个块线路,上面有刷了一层 黑色 的油漆,我估计可能是什么 三防漆,
哪位大侠指点一下,如何 清理这层 油漆, 还线路板本来的面目 ?

网友A:
那我也请教一下:
如何把板子上的芯片的标记给搞掉,或者有没有什么涂料可以方便的覆盖。打磨首先是很费事,其次外观也大受影响。

网友B:
硫酸一泼  啥都没了

楼主:
2楼的,买IC的时候,订不打标记的货就可以了。

网友C:
用激光打标机重新把IC打标一次算还看得出?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