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关于功耗的问题

楼主(2010-02-09):
请教个关于功耗的问题
现在我们正准备做个无线射频音频收发系统,由于要求是手持式的,故对功耗要求很严格,其他部分差不多定下来,就差ADPCM编解码部分的了。
目前有两种方法,一种是直接用单片机来实现ADPCM编解码功能,另一种是用FPGA来实现ADPCM功能,但目前不知道哪种方法更能省点。

请教各位大侠,如何选择如何入手?不胜感激

网友A:
一根烧火棍,有必要打造成艺术品么?

网友B:
用FPGA太浪费。现在市面上不是有无线数据收发模块吗,直接买嵌进去就行了

网友C:
LS,LZ问的是编码问题,不是数据收发问题。
以音频信号码率来说,用MCU进行ADPCM编解码掉掉有余。

网友D:
可以采用MCU或专用编解码芯片,FPGA的成本、功耗都不理想,不适于此类应用,如果系统中需要或已有MCU就不必再用专用编解码芯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