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706R看门狗复位问题?

楼主(2010-02-09):
(无正文)

网友A(2010-07-01):
我司有替代max706R的芯片CN706R
        有需要请联系  Q 328885056     13632652371   王生

网友B:
就我理解WDI悬空,状态是不确定的。你想要上拉或者下拉处理。

网友C(2010-09-04):
仔细看datasheet,max706R系列没有看门狗disable功能

网友D(2011-06-15):
这个芯片较常用,看看datasheet,然后在网上搜索下有无相关的电路。

网友E(2011-07-21):
MAX706AP/R/S/T有的,可以选用如SP06R搞定~
MAX706中有关WDI描述:
Watchdog Input. A falling or rising transition must occur at
WDI within 1.6s to prevent WDO from asserting (see Figure 4).
The internal watchdog timer is reset to zero when reset is
asserted or when transition occurs at WDI. The watchdog
function for the MAX706P/R/S/T can not be disabled. The
watchdog timer for the MAX706AP/AR/AS/AT disables when
WDI input is left open or connected to a tri-state output in its
high-impedance state with a leakage current of less than
600nA.

网友F:
悬空是可以的

网友G:
悬空不代表定时器停振,那个内部振荡源是无论如何都不会停止计时的。

网友H:
谷歌啊,方便

网友I:
需要在1.6s内不停的操作WDI的电平,才能使WDO不拉低,RESET不输出,否则,每1.6s RESET输出一次。

网友J:
呵呵,没用过这款不好说

网友K(2015-01-10):
MAX706R的脚输出的不是低电平是低脉冲,只有示波器才能看得到,并且WDI不能悬空,需要上拉或者下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