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的充放电

楼主(2010-02-09):
如图,希望哪位老师能用电容充放电的知识把输出波形分析一下!

波形图不理解:为什么在输入信号快要接近零的时候,电容端电压才到最大值?
                    我的理解是:当电容两端电压幅度大于输入信号电压幅度的时候,电容
                    不是又要开始放电了吗?怎么还在充电呢?不理解,请指点下,谢谢!

红色波形为输入,蓝色为输出!

网友A:
楼主对电容充电和放电的理解不正确。
千万别以为蓝色线在横轴以上就是充电,在横轴以下就是放电。
蓝色线表示的是电压,充电放电说的是电流。
蓝色线上某点的斜率,才表示电流。
如果我们规定蓝色线斜率为正表示充电的话,斜率为负就是放电。
斜率为零那一点(蓝色线的切线水平),是从充电转变为放电或从放电转变为充电。此时电容两端电压最大,但电容中电流为零。
注意波形,可以看出,电路尚未达到稳态。虽未达到稳态,但上述分析仍正确。

网友B:
楼上解释得太详细了,呵呵

网友C:
这好像不是用充放电的瞬态分析,而是用稳态的时域分析,即经过电容后,相位滞后90度。

网友D:
列一下该电路的传递函数,就知道了,,输出相位明显较输入滞后90+arctanCR度(C=1UF,R=20KOHM),但是由于电路中CR值较小接近0,所以arctanRC也接近于0,那么相位滞后就接近90度

网友:
f_in=50Hz, Zc=0.318K   ,  放大倍数应该是 -0.0313倍 咋不像~

网友E:
只是一个简单的低通而已。只说一下相位,前面有人说错了。因为是反向放大器,减去低通的90度滞后,总共相位超前90度

网友F:
不可能超前,滞后270

网友E:
相位超前90度不就是滞后270?

网友C:
哦,是输出相位超前90度。
可以理解为经过电容后的电流超前电压,这个超前的电流乘以10K负载产生超前90度的电压吗?

网友F:
相位超前90度不就是滞后270?
引用 网友E:

如果玩数学游戏,或在编程里是一样的.但电路里不可能超前

网友E:
如果玩数学游戏,或在编程里是一样的.但电路里不可能超前
引用 网友F:

我问你,一阶高通滤波器的相位在地球上有任何资料说是相位滞后270度的吗?

网友F:
我问你,一阶高通滤波器的相位在地球上有任何资料说是相位滞后270度的吗?
引用 网友E:

那不是刚好说明滞后270后超前90是不同的.bode图里的90度和-270度明显是2个概念
你画个超前的低通给我看看

网友E:
因果系统都是先有输入后有输出,输出都是滞后于输入的。但是,仅谈及相位,对于一个连续信号,它的输出相位相对于输入相位滞后270和超前90是一样的。你不信,可以把楼主的波形图上的输出信号,前后分别移90和270看看得到的波形相位和输入信号的相位是否一致?

网友F:
因果系统都是先有输入后有输出,输出都是滞后于输入的。但是,仅谈及相位,对于一个连续信号,它的输出相位相对于输入相位滞后270和超前90是一样的。你不信,可以把楼主的波形图上的输出信号,前后分别移90和270看看 ...
引用 网友E:

超前滞后并不是说输入输出之间的时间差,而是变化量.微分电路是输入信号的导数,确实是超前,可以提高系统的响应速度.
周期性信号你可以把第n个周期的滞后270度看成是第n+1周期的超前90度,用这样的数学解释来让你系统的频率响应提高?第n+1周期与第n个周期没有相关性,第n+1周期信号不是第n周期信号的超前预期.所以站在电路和系统角度,这么分析无意义.
如果是阶越信号或非周期性信号,还能这么玩吗?

网友G:
呵呵 我想问一下!图上那个和波浪纹似地图形代表什么元件啊!是电阻吗?请哪位高手告诉我一下吧!三克油!

网友A:
18楼:
那是电阻,美国标准。我们习用的画法是欧洲标准。

网友H:
maychang说的最能让人理解释,感觉不错

网友I:
只是一个简单的低通而已。只说一下相位,前面有人说错了。因为是反向放大器,减去低通的90度滞后,总共相位超前90度
引用 网友E:

蓝色是输出,红色是输入,你说输出时是超前输入90度,还是滞后输入90度?

网友J:
加速度,加速度的问题,因为当输入是最大值的时候电容仍然在充电,当输入信号开始变小的时候,电容依然还有充电的趋势(因为电容充电要时间),只是充电速度会变慢~

这样是感性认识,用理论的公式比较好说明,俺就不在这里献丑了

网友I:
输出滞后actan(wCR) R=20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