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振铃以及过冲应该如何解决

楼主(2010-02-09):
最近在做一个音频 H-BRIDGE CLASS D 电路,目前的结果是噪音有点大。请各位大大帮助解决。
电路模块的输入信号是3.3V的PWM信号,频率在2M~5M
信号输入测量OK(见图1);
模块中有74HC04芯片(非门),该芯片输入端测量OK(见图2),但是经过一个非门后就会产生振铃与过冲(见图3)。同时电源,GND上也会受到干扰(见图4,黄色为非门的输出,蓝色是电源的纹波)从而产生噪音。
我将74HC04的输出空载时,仍然会产生振铃与过冲。
在74HC04输出后面加了27欧姆的电阻做匹配电阻后,效果也不是很明显。
请指教?

网友A:
这类现像多数与电路中分布参数有关,例如电路板上两线之间的分布电容,导线自身的电感,芯片输入和输出端对地的电容,等等,很难完全避免。在含电感的电路中更有电感自身的分布电容、变压器漏感等等。频率较高时还需要考虑传输线的反射。
每个电路,电原理图可能完全相同,但实际制作时元器件布局不同,电路板布线不同,这种振铃和过冲也不同,没有具体布局布线,很难分析。
通常是在可能发生分布电容与电感产生振铃的地方使用电阻来抑制,电路板布线时考虑线的走向,长线考虑阻抗的匹配以减少反射,电源与地之间尽量多布置旁路电容,等等。

网友B:
建议在非门输出端加个磁珠

网友C:
电阻不够大。
你的板子的线路阻抗不是50欧。那你的电阻也应该增加。

楼主:
付原理图以及LAYOUT。请指教

楼主:
双面板,铺铜已经被我去掉了

楼主:
回复4楼:电阻再大,驱动MOSFET能力就不够了。如果电阻加到50欧姆,在MOSFET的删级看到的就不是方波而是类似于三角波了

网友D:
电源的纹波处理得好不好?

网友E:
楼主用的频率不高,这时出现振铃主要是去耦不良所致,需加强去耦。

网友F:
1/ 用74AC04/74AHC04替代74HC04
2/ 增加地线面积
3/ 用钽电容+0.01u代替电解电容试试看.

楼主:
回复10楼

1: 年后拭一下;
2:我的地线是铺铜,没有单独的连线;
3:己经这么做了,效果不好

网友G:
楼主试试把非门和后面的电路断开再看非门的输出,如果变好,我觉得是非门输出和后续电路阻抗不匹配造成的。在他们直接加个电阻封装,通过更换电阻看什么阻止效果好。如果驱动不够的话可以再加一级缓冲推一下试试。

楼主:
回复12楼:已经做过实验,确定是门电路本身的问题。

网友H:
地线(铺铜)有点问题

网友I:
串联电阻,然后并联一个RC旁路来匹配。具体要调试。
如果都成三角波了,说明你的电阻串大了。

网友J:
把你所有直插封装的元件 换 贴片封装的就差不多了....

网友K:
嗯,LS说的有道理

网友L:
首先要注意探头……

楼主:
18 楼,为什么这样说呢?还没有测试过,明天去买器件试试

网友M(2011-07-24):
滤波很关键啊,选对电容值!

网友N(2019-04-01):
非门输出端的过冲是否会造成非门本身损坏呢

网友O:
引用 楼主:
付原理图以及LAYOUT。请指教

看了你的线路图,想法不错,采用几级反相器产生的延时,来做死区控制吧,错误在于,你直接拿反相器做驱动,在这么高频率下面,驱动很大的栅极容性负载,你这是要把反相器当成MOS驱动芯片吗?
经过这么长的一条引线,到栅极电容,在2-5MHz范围,那铁定是一个非常不错的LC回路,不给你谐振出这样的振铃才是怪事。
解决办法:没看你被驱动的MOS管是什么型号,栅极负载怎么样不清楚,有一个简单的解决办法是,专门再找一片甚至2片6反相器,输入输出直接并联,利用并联反相器的电流驱动能力加强的办法,再去驱动MOS管。而且,该反相器,必须非常接近mos管,这个在这么高频率下面是必选项,没有变通办法。然后前面的线路,就可以以接近电压驱动的方法,来驱动当作专门接口的6反相器。
另外,作为一个PWM信号,其群延时是不会带来噪音,但是任何幅度变化都会带来实际附加噪音,因此,做好输出级电源供应的稳压是必须要考虑的一个问题。
顺便说一下,基于音频设备的高度敏感性,和现实器件性能限制,这么高频率的D类输出,也许并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就像你示波器图上面的,没有振铃的PWM信号,其上下沿,已经占了好大比例的总周期时间,而上下沿任何变化,直接的后果还是失真或者噪音。按照比例而言,你这个波形的PWM速度,在不同PWM条件下,由于电源、退偶等因素,其上下沿其实是会抖动的,足够给你带来各种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