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发热!!

楼主(2010-02-09):
刚开始2S还好,COM与D3负极之间是标准的2.5V,过了2S,运放发热,示波器观察IC的电源8脚有如图所示波形,周期在1ms左右(在COM与D3负之间接了0.1uF瓷片):各位帮忙看看,

网友A:
多半是电源耦合引起的。
电源两端应该加退耦电容,电容的位置应该尽量靠近运放,联线尽量短。
最好是一个电解电容与一个无极性小容量(1nF到0.1uF)电容并联。

网友A:
D3负端与COM端的0.1uF电容是什么目的?不应该有这样一个电容,去掉试试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有道理!接到P1+的线由2段1m长的线拼成,中间经过了2个接插件!
0.1uF的电容拆掉了,发热依旧。(这部分的布线跨度较大,我想这个电容可以滤除一些来自MCU,继电器,DC-DC的干扰)

我想肯定是电源耦合造成,明天在运放电源端跨接一个100uF的电容试试。

网友B:
这个电路有问题的,第一:MOS管要用PMOS,第二:LM358输出端出现了高电压和灌电流,难怪会热,要把三极管换成NPN的

网友C:
看看TL431的波形是否稳定?

楼主:
已证实是电源退偶不良产生振荡!

网友D:
运放的电源端肯定是要退耦电容的

网友E:
与8楼同感,运放发热最大可能的原因是输出电注偏大,用达林顿结构替代单一三极管.

网友F:
退耦电容很麻烦啊

网友G:
错了!!
运放并非大电流型的,不该、也没必要在运放两端并联那么大的电容。
100uF滤波电容应该接在D3阴极与地址见,0.1uF的退耦电容应该接在运放供电两端。

楼主:
回复 网友G:

D3负极就是运放电源正极

通过实践,发现1uF贴片电容已经足够,只是电源上有少许纹波(示波器显示线有些粗),看来这个属于高频振荡,0.1uF估计也行(没试过),过完年去试试。谢啦!

网友H:
又一个发热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