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手机充电器电路!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0-02-09):
你转到电源版呼一下大蚂蚁吧。

楼主:
呼唤大蚂蚁来这里也可以啊。呵呵。

网友B:
蚂蚁大哥的专属地盘---电源技术

网友C:
典型的射极开关,用BJT开关就可以接近MOS的效率

网友C:
俺现在卸甲归田,四处游击,哈

蚂蚁大哥的专属地盘---电源技术
引用 网友B:

网友C:
那里需要蚂蚁,蚂蚁就跑那儿服务,免上门费

楼主:
启动过程分析一下啊

另外,对该充电器有啥见解没有

可靠性和安全性方面的最好了

感觉输出绕组做的太简单了。这样安全吗?

网友C:
你找IC的datasheet一看便知,反激变压器都这样的

楼主:
那这类充电器安全吗?

可以可靠的工作吗?

网友C:
如果是配套产品用的,一定要求供方提供UL证书,并且拆开一个看,次级要是用的三重绝缘线(外表面是黄色的),普通的EE19以下磁芯,如果不用三重绝缘线,是绝对不能满足3mm边缘安全距离的

网友D:
外行路过,这个看着是放心,因为前级和后继在变压器那里绝缘了。

楼主:
似乎负载变化的时候,很难提供稳压输出 啊

纹波似乎很难做好

请 电源这一块的高手详细讲解一下 啊

网友C:
原边取样,输出端的电压稳定度比较差,但作为充电用,够了

网友E:
还是纸版的,看着很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