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TUSB3410做USB转UART需要自己开发固件吗? 20楼:已制作完成

楼主(2010-02-09):
最近想做一个USB转串口的板子,作为工具用(很多MCU都可以通过串口ISP)。
看到TI的TUSB3410这款芯片不错,内置8052内核,16K RAM,可以实现USB转UART,或者USB转RS-485/IrDA。而且转出的串口带完整的控制信号(不光有TXD和RXD,还有CTS,RTS等),于是很想做一个。
不过从TI的网站上查资料datasheet,看不出用这个芯片做USB转串口是否需要自己开发固件,还有,要实现转RS-485或IrDA怎么做,都没有说明。
感觉还是做之前问明白了,心里比较踏实。希望用过这个IC的朋友说几句?

网友A:
应该有现成的代码,去官方网站上找找。

楼主:
多谢OO。实在没找到,才到这里问的。
只找到了一个TUSB3410内部ROM固化的Boot代码,不过只起引导作用(USB or I2C引导)。剩下的就是TI虚拟串口驱动里有两个***.i52的文件说是固件,全是2进制的。也没有文档说485和Irda怎么使用。

网友B:
引导作用就不错啦

楼主:
那就是没法用啦?

网友C:
直接用CH341搞定,他们的驱动,WIN7也是可以用的。我搞了一个现成的USB转232 TTL的模块,感觉还不错。

楼主:
谢谢楼上了。主要是想用3410转的全功能串口(带控制信号的)
我手里有3410的片子

网友D:
不知效果怎么样了?

楼主:
USB转UART应该没问题,就是看485和IrDA如何高出來了。做板子应该废不了。

楼主:
今天TI给我回信了,USB-RS485和USB-IrDA的固件时不提供的,但是可以向他们提出申请,审核后可能给。
估计我自己做着用的是没戏了,先当USB转串口用吧。

网友E:
用ftdi或silicon lab的usb转串口芯片,很简单,直接在pc上虚拟出一个串口

网友F:
自己做太难了

网友G:
这个要自己做啊,LZ威武

网友B:
支持支持,随时汇报成果啊

网友H:
回复 楼主:

TI的给LZ回信啦?我给TI发了很多次邮件怎么他们都不回复呢?想请教一下LZ

楼主:
先在TI的网站上注册个ID,然后干什么事就好办了。
我是这么做的,别的方式没试过。

网友I:
原来这样,我以前直接给他们发邮件,后来要弄什么账号来这,反正很麻烦,改天注册个账号试试

网友A:
搞不到就移植圈圈的代码试试吧

网友H:
呵呵,圈圈的代码:D

楼主(2010-04-08):
TUSB3410 USB转UART制作成功,除了可以当作标准的9针串口使用外,我还外加了USB-TTL 3.3V的pin,可以直接和各种MCU,ARM,DSP的串口通信。
另外,还试验了对多种MCU的ISP程序下载功能,目前可以通过该USB-UART完成对以下MCU的ISP:
LPC2000: LPC2132
STM32: STM32F103VBT6
MSP430: MSP430F2274
本来还想用于STC单片机的程序下载,很遗憾试验结果是不可以的,但是和它进行串行通信没有问题的。附个图片给大家看看。

楼主:
图片在这里。

网友J:
做的挺好的吗

楼主:
谢谢。
主要是调试板子的时候经常用到3.3V的UART,而且市面上的USB to TTL模块大都只有txd,rxd没有其他控制线(DTR, RTS等),这样做ISP的时候就不方便了。所以就自己做了一个用,连好线打开软件可以自动完成LPC2132的ISP下载,然后让MCU自动进入运行状态,感觉很方便。

网友K:
照片好像是TI提供的开发板原理图,删掉了EEPROM,按TI的说法就是不能同时使用两个在一个USB总线上。

楼主有没有联系方式?我这几天也在搞这个3410,想看看如何自己写内部的8052程序,作个串口和键盘同时使用的东东

另,你的PCB板能不能提供一个,我也有几片3410,先试一下

楼主:
1. LS说错了,板子是我参考TI的设计做的,只是PCB上画了个TI的标。EEPROM放在背面了。
2. 在EEPROM中烧录不同的ID就可以在一台PC上接多个3410了。
3. 由于TI没有开放3410,所以没有办法自己写程序,我只是用来做USB转串口用。如果你想写代码的画,TUSB3210倒是可行,TI也提供例程。
4. 只打了5块板都焊了,所以没有空板给你了。

网友K:
板子没有啦,可惜,再制板,要付工程费,测试一下,不量产,不合适,呵呵

网友L:
现在做个板子得半个月,真晕了

网友M(2016-01-13):
l楼主你外挂的EEPROM的配置文件是怎么搞得  我自己画的板子无法安装驱动

网友N(2016-03-03):
楼主,能把你的原理图共享一下吗?谢谢

网友O(2020-07-23):
楼主,我下TI官网下载的TUSB3410开发代码报如下错误,你有遇到吗?如果有请问是怎么解决的BOOTUSB.C(1259): error C249: 'DATA': SEGMENT TOO LARGE

BOOTISR.C(69):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interrup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