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脚单片机

楼主(2010-02-09):
最近看到一单片机上面的型号打磨了。从外表看是28脚DIP封装。9,10脚接16M晶振。8和19脚接地,20脚接+5V电源。该单片机带AD功能。由于本人才疏学浅,请教各位大虾帮我找出其型号。

网友A:
很有难度

网友B:
花点儿钱,让懂点儿的人猜呗
虽说电工贱,给个馒头,也不算过分吧

网友C:
PIC24FJ16GA002

网友C:
看到16Mhz  首先想到查下microchip 的芯片

楼主要是对的话 记得馒头啊,2个就够了

楼主:
有点像PIC16C62,但是现在还不能确定!年后才有结果!

网友D:
:L这个贴子怎么到处能见着

pic16F7x

网友A:
你咋知道它是PIC呢?

网友D:
pic有蛮多脚位是这种安排的

网友E:
电子警察检测机上用到的比较多。

楼主(2011-04-01):
芯片是PIC16F72

网友F:
呵呵,芯片用得多了,兄弟一眼就看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