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5kHz纯正弦波

楼主(2010-02-09):
需要5kHz纯正弦波作为测试的信号源,要求频率稳定度十万分之一。幅度稳定度5%,要求不高,因为仪表实时测量信号源幅度。

目前的方案:
用AD9833产生5kHZ正弦波,主时钟与cpu同步。问题在于AD9833的正弦波是数字合成的因此含有台阶,如何得到纯正弦波?
本想用5KHZ石英晶体作窄带滤波器,但没有找到频率这么低的晶体。有什么好的器件可用?

或者有更好更简单的方案产生5kHz纯正弦波?

请高人指教,谢谢!

网友A:
这个“台阶”的频率比5kHz要高得多,用普通的低通滤波器即可将其去掉,没有必要用窄带滤波器。

网友B:
DAC后面都要挂一个滤波器的

网友C:
我*,DDS芯片也老贵了吧。  晶体可以分频啊。   找蚂蚁给你支点别的招?  老贵的DDS就为了弄个5K的正弦波?

网友B:
10ppm,温度范围多宽?年飘多少?这个玩意儿,主要是做频率基准,不过现在搞开发很辛福,不用自已去搞温补,直接用TCXO,要是有量,直接叫做TCXO的人帮你全盘搞定,想做啥频点都行,32768的都做这么小体积了,5K的晶片也不会很大,肯一次做上几千个,金额十几W,还是能做的。俺现在还有一叠的补偿测试数据,以及自已用BASIC写的修正参数计算器。

买回的10ppm成品晶体(-20-60度),先几百个插在测试架上,从-30度到70度扫一遍,记录下参数,然后自动分组,贴板后手工补上两个电阻,再扫一遍,98%可落入2.5ppm范围。

网友B:
这个不需要DDS,太贵了。只要有稳定的基准源做单片机的时钟,用10个IO做一个T型网络就可以了,几mV的台阶,一阶RC就轻松搞定。TCXO算20元,整个信号源材料成本只要30元。

网友D:
你这个信号源最好有个详细的指标,相噪,杂散,稳定度,精度都是多少,这样才好想办法
按你说的好像只是对频率和功率稳定度有要求,那就很容易实现,用温补晶振分频,再滤波就可以了,都不用单片机和DA或者DDS

网友C:
蚂蚁,其他的晶体直接整数分频成5K呢?比如1M

网友B:
可以的,分成5khz方波后,可直接用高阶滤波器滤掉高次谐波,也可以积分成三角波再滤波,这样波形更好。也可以用折线法实现,但这些方法都不可能把失真率做得很底。

网友A:
9楼:
三角波用折线电路转换成正弦,失真度可以做到0.1%甚至更好,但三角波的幅度必须很准确,而且三角波的幅度必须根据温度进行补偿以抵消折线电路中二极管的温度系数,这些是比较困难的。

网友B:
楼主的幅度稳定度需求是5%,要求高的是频率的稳定度

网友B:
刚才了解一下,AD9833好像也不贵,才四十多块*币。数字化好,免调试。找个好的频率基准就行了

楼主:
各位大侠说的太好了,太感谢了。
有些问题我没有说清楚,抱歉!我主要的问题是需要不失真的正弦波,价格不敏感。

频率稳定度我算错了,不要求那么高,千分之一就行了,仪表的精度要求1%。因为目前的方案AD9833直接用cpu的时钟,程序可以很方便的同步,并不需要很高的稳定度,我板上用的20ppm的晶体,仪表工作温度0-50度。算下来稳定度只有千分之一。

仪表中这个部分价格不敏感,壹千元之内可以接受。仪表批量不大,在线测量工业管道中固液两相流中固体颗粒的含量。

目前关键是需要纯正弦波,失真越小越好,这样所有的测量值都可以用向量来进行计算。

低通滤波器我也想过,Ad9833本身要求输出加电容,实际加了1nF电容,还不能理想的解决阶梯失真。

还想到其他方案,比喻直接买正弦波发生器,但频率都太高。

网友B:
这个东西可接受1000元的成本呐,那可能会有几十种方案

楼主:
回PowerAnt大侠:
这东西一年卖不了几套,所以不要求成本,最好有现成的纯正弦波发生器芯片或者模块,体积最好小于200*150*100

网友A:
还是没有说清楚。
纯正弦波,那么失真度允许多少?

楼主:
回18楼maychang大侠:
目前用AD9833做的阶梯的高度约为正弦波峰值的千分之一,还不知道如何计算它的失真度,9833手册上也没有失真度指标,我们也没有失真度仪。所以是想问目前技术条件下,1000元左右,5kHz,有效值1V左右(固定不变),最低的失真度能做到多少?哪个方案比较好?

网友B:
老王,对三次谐波有100-140dB谐波衰减率的DDS,是什么型号?

网友A:
你这个问题可就不容易回答了。
失真度最小的是文式电桥振荡器,做到0.1%很容易,但频率的稳定性却不容易保证(幅度的稳定性要求不高,容易做到)。
要保证频率稳定性,当然是使用晶体最容易实现,但晶体分频得到的是方波,要转换成正弦波,失真度可就不容易做到很低。不过你这个项目频率是固定的,那么采用滤波的方法可能比较合适。我曾采用三级五阶滤波,失真度大致上可以做到百分之零点零几的样子。
此外,1000元是指硬件成本,若是允许人工校准,那么频率稳定性和失真度都可以保证,但需要熟练的技工进行调整,这个不能不考虑。
所以,最好是让PowerAnts把几十种方案都拿出来,由你去挑选,看哪个方案最优。然后请老王和PowerAnts喝顿酒。

网友C:
:lol
最好是让PowerAnts把几十种方案都拿出来,由你去挑选,看哪个方案最优。

这蚂蚁成杂货店掌柜.

楼主:
回20楼:
DDS直接做到100-140DB不知道行不行,我去查一下资料。

回22:
这么多超级大牛都出现了,我只有仰慕的份了!请各位喝酒是决不敢的,首先资格不够啊,其次本人是个书呆子,不会说话,肯定会扫大佬们的兴!想来想去竟然无以致谢,只能口头感谢了!

1000元指硬件成本,其他不算,调试只有自己操作了。文式电桥我学习一下。

网友B:
1,晶振+恒温槽,DDS
2,晶振+恒温槽,长波数调收音机PLL+VCO
3,晶振+恒温槽,分频,转三角波,高阶滤波
4,晶振+恒温槽,分频,转三角波,折线法
5, 晶振+恒温槽,分频,同步头牵引西勒LC振荡器(西勒LC振荡器本身可做到500ppm的精度)
6,晶振+恒温槽,单片机时钟,DAC,二阶RC有源滤波
7,晶振+恒温槽,二进制计数器,EPROM SPWM数据读取,并行T型电阻网络DAC,连滤波器都省了
8,5K音叉+恒温槽
9, 5K晶振+恒温槽

做一个小信号板,把上面的频率源改成彩色电视机的副载波同步信号,频率精度可达到0.01ppm,又多7个方案。忙,只是随意想的,有空,有必要(比如想一个给多少钱,哈)那就再想

楼主:
回PowerAnts大侠:
我先按这些方案看相关资料,看相关书,差不多了再请教,非常感谢!

网友A:
频率稳定要求千分之一,恒温就可以免了。
方案3可能成本最低,做起来也简单,不必人工调整。

顺便问PowerAnts个事:
8位并行输入的DAC,哪个最便宜?其它参数均不必考虑,要求很低。

网友B:
哦,楼主改要求了,那就不恒温了。

8位并行DAC,俺现在是用16个电阻. 总价1毛钱 ;P

网友A:
那么就是R-2R网络,但电阻的精度能保证吗?一毛钱16个的电阻,就算1%误差,第一级和第二级的电阻差1%,输出误差已经超过1/256也就是1LSB,甚至超过2LSB了。

网友B:
俺在公司的应用,是调亮度,对精度要求不高,凑合着用罢。

你可买一包0.1%精度的金属膜电阻,500个一包,才要15元。但如果只是玩一下,那还不如买集成DAC啊。做产品倒是可以考虑

网友E:
失真度: "50MHz钟振+5阶椭圆滤波器"
幅度: 用STM32_AD检测,用STM32_DAC微调AD9833输出电流=输出电压

dowhat123@126.com

网友F:
晶振+分频+滤波,简单可靠。

楼主:
感谢各位高人指教!祝大家新春快乐!
我用文氏电桥试一下,有结果再给大家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