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膜开关

楼主(2010-02-09):
现在在做个项目,要用到薄膜开关,画的时候发现薄膜开关的封装不知道如何下手,先向各位请教一下!随便一款薄膜开关的封装都行。我只要那个样子!用DXP画的板。

网友A:
不明白你的真正需求。是直接在PCB上放置手感片,还是留个接口与PVC的成品对接啊?

网友B:
你在百度 图片 中搜索一下吧

网友A:
看看这两幅对你有用吗?

网友C:
我一般是直接把按键位置、接口信号排列要求给厂家,厂家会给你设计,你确认就可以了。

网友D:
薄膜开关不存封装问题,有的采用接插件连接,接插件是标准的,但可用的规格很多,要根据需要的线数进行选择,线间距也有多种。也有的薄膜开关采用直接压力连接或导电橡胶连接等方式,这时需直接测量或根据设计定制薄膜开关。

楼主:
薄膜开关在PCB板上的画法就是两个同心圆,同心圆之间隔开,一个圆做1脚,另一个圆做2脚。这样就行了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回复!!

网友E:
薄膜开关在PCB板上的画法就是两个同心圆,同心圆之间隔开,一个圆做1脚,另一个圆做2脚。这样就行了
引用 楼主:
呵呵,我也是这样的

网友F(2015-11-28):
同心圆尺寸多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