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什么是error amplifier

楼主(2010-02-09):
请问各位高手一个问题:什么是error amplifier?它和普通的运放在性能和使用方法上有什么区别? 在网上搜索了一下没有得到答案,希望在这里能够得到高手的帮助,谢谢。

网友A:
误差放大器,只是放大器的一种应用而已,而非指一种特殊的放大器。

网友B:
乱侃几句,错了的话,后面弟兄指正:
error amplifier即误差放大器,也是放大器,多用于自动控制电路。它的输入是系统设定值与反馈值的差。
具体组成上,原则上使用什么放大器件都行,管它三极管还是运放呢!

网友C:
这里的error是修饰它所起的作用,而不是它的特性。

网友D:
开关电源里挺多的,ic里面有error amplifier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帖和帮助。

网友E:
error amplifier如其名,是将误差放大.是闭环里不可少的环节
但如何放大,放大多少,如何补偿要有很多知识结合

网友F:
误差放大器,用于负反馈控制,比如电压基准,LDO等。哎,打个酱油路过了。。。

网友G:
哈哈,打到一瓶酱油~

网友H(2012-11-09):
给你个不错的资料,如何设计误差放大器。

网友I:
想学模拟技术,又很纠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