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检测空气中某个频率的信号

楼主(2010-02-10):
(无正文)

网友A:
不知所云

楼主:
我的描述有问题,比如空气中存在很多不同频率的信号,像无线电信号,声波信号,如果想检测指定的频率信号,该怎么设计检测电路?

网友B:
用天线接收,频谱仪观察信号,不过根据RF接收原理,频率越低,天线体积越大,成本越高。

网友C:
声波信号的频率还可以检测一下。呵呵。

要想无线电的也一并检测。估计很难了。

声波的检测 不知道电路是否可以实现。

似乎有一个 什么 赫尔姆子 共振相 现象 来着 可以检测  声波频率,不过也不是 很精确。

网友D:
声波可以转换成电信号再检测。转换也很简单,频率不太高的话用个话筒就可以。
楼主没有说清楚,检测什么参数?幅度?频率?相位?

网友E:
什么类型的信号?电磁波?声波?
电磁波的话,用类似收音机的电路就可以接收,声波的话,用MIC接收,然后放大再用示波器或频率计检测。

网友F:
1/2kHz信号附近,属于超声波范围,用宽频超声波换能器,或反谐振频率在2kHz的超声换能器
2/若知道固定频率2kHz,那就用窄带滤波试一试
3/信号若是微弱信号,用场效应管做第一级放大10倍,后跟无源窄带滤波,再放大你需要的幅度试一试.

网友G:
2KHz附近就属于超声波!!!!!!!???????

网友H:
需要说明信号性质。

如果是声波,用话筒
如果是超声波,还是用话筒,不过,那是听不见的话筒。
如果是光波,当然是光电转换器。
如果是红外线,也有专门的检测器,如红外热释探测器
如果是电磁波,可能要麻烦一点/

****许多情况下,测出来并不难,难的是又要检测又要分离。

网友F:
"2kHz信号附近,属于超声波范围"
写得不全对,2kHz是音频范围.
.........有时在水中需要接收2kHz信号,那是用超声波换能器.........

没有注意到"在空气中接收2kHz"......用超声换能器也能接收,不过效率远不如普遍的话筒了.

网友I:
这个有点难吧

网友J:
提出问题是件好事,想办法解决它有困难!**去做一定能找到解决的办法,至少会发现问题所在!

网友K:
好专业的问题……

2Khz那不是属于普通音频范围么?

胡乱说说,看看前辈们是怎么说的,嘿嘿

网友L:
音频范围不是20HZ-20KHZ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