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圈圈教你玩USB] 请教关于USB鼠标问题

楼主(2010-02-10):
我看过圈圈的USB鼠标后。请问各位大虾,用2个uint变量的值分别来控制鼠标XY轴的移动,我该如何修改报告描述符。先谢谢了。

楼主:
请教圈圈 用2个uint变量的值分别来控制鼠标XY轴的移动,我该如何修改
报告描述符如何修改。
以下是圈圈原代码
if(KeyPress & KEY1) //如果KEY1按住,则光标需要左移,即X轴为负值。
  {
   Buf[1]=-1;  //这里一次往左移动一个单位。
  }
  if(KeyPress & KEY2) //如果KEY2按住,则光标需要右移,即X轴为正值。
  {
   Buf[1]=1;   //这里一次往右移动一个单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