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fpga和单片机接口电路

楼主(2010-02-10):
我做的一个东西需要fpga和单片机能数据传输,因此要设计他们的接口电路,但单片机工作电压时5V,FPGA是3.3V,我看有些书上直接把他们的I/O连在了一起,这样不会烧毁FPGA么?到底接口电路怎么设计?要不要用电平转换芯片?麻烦各位说详细一点,小弟是菜鸟!

网友A:
如果MCU的IO是弱上拉型就可以直接连接,弱上拉IO是通过一个至少阻值为数十K欧姆的电阻上拉至电源实现的,输出电流的能力非常有限,不会对低压逻辑器件有任何影响,但强上拉型IO必须进行电平转换。绝大多数MCU的GPIO都是弱上拉或上电默认为弱上拉的。

网友B:
电平转换或选用3.3V的单片机

网友C:
还是选3.3v的单片机吧

网友D:
那个FPGA的IO供电 变5V可以不?   记得是可以的, 每个块的电压都不同, 看你那个块供电时多少V的

网友E:
3.3v的吧

网友F:
通过设置mcu的io为output disable且打开上拉电阻来输出高电平,mcu输出低电平则直接输出,还有打开FPGA的保护diode。

网友G:
re:有些fpga的io是可以用5v

网友H:
可以用电压转换芯片IDPX630,5V和3.3V互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