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MOS的驱动问题

楼主(2010-02-10):
请问各大侠,本人要用MOS管做一个开关电路,查MOS管的资料一般G极驱动动电压都是10V (这时候导通电阻最小,5V也可以但导通电阻大很多),但单片机输出都是5V电压,有什麽好的电路将5V转为10V来驱动MOS管吗?多谢!

网友A:
开关频率多少?
如果开关相当低,一支小功率三极管进行电平转换即可。
如果开关频率比较高,驱动MOS管要用串联推挽(图腾柱)电路,那就要用三支小功率三极管。

网友B:
用CPU直接驱动,除非是在低频或者直流,否则就应该加驱动电路。
如果直接驱动,有1~2V即可达到转折电压的MOSFET,到飞兆、Vishay、……去找找,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