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感无刷电机疑惑?

楼主(2010-02-10):
1.   电机有分“星”型 和“Y”型 ,如果有一台电机,如何知道它是哪种类型?
2.   120度,方波驱动控制,就PWM连接有分三种情况:
    上臂三路PWM控制,下臂 无 PWM控制;
    上臂三路 无 PWM控制,下臂 PWM控制;
    上臂三路PWM控制,下臂PWM控制;
     他们之间区别是什么?
3.   无感位置检测,我查到的资料,比较多的用的是 反电动势 过零检测,
    比如U接正,V接负,是不是检测W的反电动势过零,然后延时30度,换相?

网友A:
你是不是说三角形和星形啊!你那电机有几个接头啊!要是三个的那就测电阻呗!三角形的电阻大!星形电阻小啊!呵呵 !也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楼主:
就三根线,两两之间的电阻都是 6 欧
电机是24V的

网友A:
我感觉像星形的啊!你看假如是三角形的,那么你测得6欧就是一个线圈的电阻,那么流过这个线圈的电流就是4安。要是星形的就是2安。我感觉24V电机流过2安电流就已经很大了!呵呵 这也是我蒙的,不一定灵。其他的高招我就不知道了 实在不行就把电机都拆了 呵呵

网友A:
对了 我问一下 PWM是啥意思啊

网友A:
我又想起一招 你那电机的铭牌 有功率吗?假如有 你用功率 除以电压 求出电阻啊

网友B:
源码区有些关于这方面的论文,楼主不妨去看看

网友C:
1.   电机有分“星”型 和“Y”型 ,如果有一台电机,如何知道它是哪种类型?

普通三相电机,没有星形和Y形之分(注意,型应该是形而不是型)。
电机上,每个绕组有两个线头引出来,通过这些线头的连接,可以得到星形和Y形接法。不过,这种接法不是随便接都能得到的,要区分同名端。

至于如何找出同名端,暂且不说,让你自己想办法看看,如何?

网友D:
楼主:貌似星形就是Y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