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学篇]如何调整图像大小acdsee篇

楼主(2010-02-10):
随着数码相机的普及,现在的数码相机动辄1000多万像素,拍摄出来的照片画幅都是相当之巨大,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文件体积庞大,直接上传论坛,一方面不方便游览,一方面也影响论坛的网速,所以一般建议上传论坛的照片都先调整大小之后上传。这基本是必须的。按照匠人的要求,这里特发教学贴。

一般建议使用第三方软件来完成调整图片大小的这个任务,我这里先推荐大家一款软件名叫acdsee

首先安装acdsee,这不是屁话吗!我这里安装的是acdsee2009,各位可以迅雷上去搜索

进入如下界面,这里我们可以设置我们想要调整到的图片分辨率,建议是照片的最长边,等于800像素,输入好点完成

之后就会返回刚才的图片游览窗口,这个时候,点击另存为。

这里会出现另存为对话框,这里有两点需要注意,一个是左下角的三个勾一定要选上,这个就是为了保留照片的exif信息,如果不悬赏exif信息也就丢失了。第二个要注意的是,点击选项

于是出现下图,可以看到有jpg的压缩品质选项,(由于jpg是一种有损压缩,压缩一次品质下降一次)这个品质的好坏直接决定最终生成文件的尺寸,建议选择75以上,否则照片品质堪忧

最后点击确认照片也就调整好大小了,可以看到最终的照片文件只有200多k,和之前的1.8mb可谓是天壤之别了。这对于我们论坛快速游览可谓是太有帮助了

可能有人说,一张张调整大小是不是太慢了,有没有快点的办法,有啊,通过acdsee的游览器,我们可以同时选中多张照片,然后选择批量调整大小,如下图。

这个时候会弹出一个对话框,让你选择生成的目标文件大小,由于照片有竖着的也有横着的,建议大家直接照抄我的设置就ok了。懒人的做法吗!

最终的文件名是自动生成的,放心绝对不会重名的,也不会覆盖原文件的^_^

教学到此基本结束,^_^还有需要帮助的请回帖。

楼主:
补一张高清无码,大图,未压缩的,我知道有许多狼友想要

网友A:
呵呵,感谢沈洁帮忙热场。建议斑竹给裤子。

楼主:
呵呵,感谢沈洁帮忙热场。建议斑竹给裤子。
引用 网友A:

png的图片,一缩小,字都看不清啦,匠人去想想办法啊

网友B:
:L  俺说LZ,这里都是电工,貌似电脑用的多,这个就别教了.估计没哪个电工敢说我不知道改图片大小吧.
要教还是教大家简单的用PS调下色调,对比度,亮度,白平衡,PS掉画面的小暇眦.这个灰常实用,大伙手中的破鸟枪不比你的大**,环境稍微差一点出来片子就会偏很多.破镜头更别提景深控制了.

网友B:
赶紧教简单改照片,大当家裤子伺候.

楼主:
:L  俺说LZ,这里都是电工,貌似电脑用的多,这个就别教了.估计没哪个电工敢说我不知道改图片大小吧.
要教还是教大家简单的用PS调下色调,对比度,亮度,白平衡,PS掉画面的小暇眦.这个灰常实用,大伙手中的破鸟枪不比你的 ...
引用 网友B:

这个帖子是匠人要求的,
还有就是别我说的太深了反而大家都叫听不懂了,宁愿简单点的

网友B:
哪个电工敢说自己不会转换文件格式和改尺寸的举手...

颤抖机拍的东西,调白平衡,亮度之类是必须的。

网友A:
调整文件大小的方法,大多数电工应该都会。小沈可以在适当把难度上调一点。

重点放在如何修饰上。

楼主:
哪个电工敢说自己不会转换文件格式和改尺寸的举手...

颤抖机拍的东西,调白平衡,亮度之类是必须的。
引用 网友B:

要深容易啊,问题是要适合大众啊,我深的**多了,你可以去我blog看看啊。

http://blog.pchome.net/article/list_2810173_21133_1.html

楼主:
哪个电工敢说自己不会转换文件格式和改尺寸的举手...

颤抖机拍的东西,调白平衡,亮度之类是必须的。
引用 网友B:

你也别瞧不起,调照片大小,我就靠你一道题

许多论坛都有上传照片文件大小限制,比如说某论坛的上传照片大小限制为小于200k
我现在要求你上传的照片张张都是接近200k,是逼近哦,也就是200k差一点点,你试试看,有本事这样弄吗^_^

楼主:
调整文件大小的方法,大多数电工应该都会。小沈可以在适当把难度上调一点。

重点放在如何修饰上。
引用 网友A:

所谓的数字后期,基本都是围绕数字底片做调整的,也就是raw,这种照片格式,而这种照片格式基本只有单反拥有,小数码相机只有极少数旗舰dc拥有,如果没有raw的话,许多应用基本无从谈起。

一般小数码相机,尤其是傻瓜机,我个人觉得哦,还是准备个三脚架更加的实在有效。要知道许多照片的抖动是后期无论如何都修不回来的。

网友A:
"要求你上传的照片张张都是接近200k,是逼近哦,也就是200k差一点点"

ACDSEE里面有批量调整大小的功能。不过是基于像素的。

如果要做到“逼近”,那只有多进行几次了。

原闻小沈的高招

网友B:
我现在要求你上传的照片张张都是接近200k,是逼近哦,也就是200k差一点点,

很多软件都有,随便搜搜就可以了,根据质量,根据文件大小,根据相素缩文件...

网友B:
这种文件操作,只要知道用搜索引擎就可以了.跟WORD文档操作一样.
给大伙普及下白平衡之类是实在的, 颤抖机不止是抖动,还有画面颜色,亮度,对比度很多时候都很不对.

楼主:
我现在要求你上传的照片张张都是接近200k,是逼近哦,也就是200k差一点点,

很多软件都有,随便搜搜就可以了,根据质量,根据文件大小,根据相素缩文件... ...
引用 网友B:

我当初也是你这样想的,但事实是,基本没找到啥

楼主:
这种文件操作,只要知道用搜索引擎就可以了.跟WORD文档操作一样.
给大伙普及下白平衡之类是实在的, 颤抖机不止是抖动,还有画面颜色,亮度,对比度很多时候都很不对. ...
引用 网友B:

白平衡对于raw是可以随心所欲做的

jpg的话,白平衡会调变味

曝光会调变味,对比度更会调变味

仔细看一下我前面说的吧,数字照片处理基本都是基于raw的,

再说了说这个不一定有人喜欢听,还是说说美艳,磨皮啦什么的,估计听的人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