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s1003的IO问题

楼主(2010-02-10):
我想用stc12的硬件spi驱动vs1003  我这个单片机是5v的  不知道能不能直接驱动vs1003要是不行的话  应该怎么处理谢谢大家了

网友A:
看该芯片的数据手册

网友B:
最好用低电压的51,如果一定要用5V的,请用LVC245或LVC125进行电平转换。VS1003B的输出可以串联一个电阻后直接接51的IO口,输入是绝对不能直接接在5V的51单片机的IO口上的。

楼主:
我要是在5v的IO串接一个1K的电阻行不行

网友C:
5VMCU直接驱动3.3V器件肯定不行,最好改用STC12LE。

网友D(2011-03-15):
软件如何判断VS1003在正常工作。

板子上VS1003已经不正常工作了,但是程序不知道,还在继续发数据。

想通过软件的方案,自动判断,当VS1003不工作,就复位该芯片。
我播放的是WAV格式的文件

哪位大虾能给点建议,不胜感激啊

网友E:
回复 网友B:

这位大哥,vs1003的XRESET 、DREQ、XDCS、DCS、SI这么多引脚和IO链接都要串一个电阻?

网友B:
为什么不用低电压的单片机直接连接呢?不同电压的芯片要进行连接时,要设电平转换电路,LVC244或LVC245等就可做电平转换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