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C130的PWM和捕捉问题

楼主(2010-02-10):
前些天大概看了下130的手册
想问几个问题:
1 pwm输出管脚芯片图上有4个,介绍里说有8路pwm,互补的。另4个在哪里
2 捕捉是不是于pwm共用管脚
3 芯片用RTOS有没有开发

网友A:
回复 楼主:

在NUC130中只有4 CH的PWM,datasheet中都有描述。
pwm的捕捉功能是用pwm的接腳。
rtos只有keil中的有支援。

网友B:
回复 网友A:

以下資料來源: (NUC130的PWM, 4/6/8都有。)
http://www.nuvoton.com/hq/enu/ProductAndSales/ProductLines/ConsumerElectronicsIC/ARMMicrocontroller/ARMCortexTMM0/
=================================================
NUC130 series Automotive Line Selection Guide
Part No. Flash
(KB)
SRAM
(KB)
I/OTimerConnectivityI2SComp.PWMADCRTCISP
ICP
PackageStutas*
UARTSPI/SSII2CUSBLINCAN
NUC130LE3AN128K16Kup to 354x24-bit312 211148x12-bitvvLQFP48S
NUC130LD3AN64K16Kup to 354x24-bit312 211148x12-bitvvLQFP48S
NUC130LD2AN64K8Kup to 354x24-bit312 211148x12-bitvvLQFP48S
NUC130RE3AN128K16Kup to 494x24-bit322 211268x12-bitvvLQFP64S
NUC130RD3AN64K16Kup to 494x24-bit322 211268x12-bitvvLQFP64S
NUC130RD2AN64K8Kup to 494x24-bit322 211268x12-bitvvLQFP64S
NUC130VE3AN128K16Kup to 804x24-bit342 211288x12-bitvvLQFP100S
NUC130VD3AN64K16Kup to 804x24-bit342 211288x12-bitvvLQFP100S
NUC130VD2AN64K8Kup to 804x24-bit342 211288x12-bitvvLQFP100S
*Status: P= Mass Production, S=Samples, UD=Under Development, UD (Time)= Under Development(Ready Time), EOL=End of life.

楼主(2010-06-10):
谢谢各位
已经在使用芯唐的开发板,中文手册错误很多。
还是用英文的好些。

网友C:
针对使用新唐的M0,尽量以其英文手册为主,如果看起来确实有问题,请联络我,索取最新的中文手册,之前的中文版本确实有很多错误之处,但均以修正!
如果LZ需要,可像我索取:xiaoyu530_1995@hotmail.com

网友D:
数据手册还是看英文的吧,顺便还可以提高下自己的英语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