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侠推荐款单片机

楼主(2010-02-10):
有uart和ad,能工作在3.3v,脚越少越好,要容易买!多谢!

网友A:
可以永PIC16F884,

网友A:
可以永PIC16F883
28脚

网友B:
add

pic12F675,才8个脚,有10位精度的AD,不过没有uart,如果要求不高,可以用软件模拟,它有带定时器,很方便!

如果又要有AD又要有uart,估计得有18脚的才能搞定了

网友C:
PIC16F72X

网友D:
PIC16F8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