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C的接地

楼主(2010-02-10):
一般ADC有两个地,AGND & DGND, 通常要求在ADC的肚子底下用0欧姆电阻把两个地连接在一起。
我的问题是:AGND & DGND在电源端一定是互连在一起的, 如果ADC底下也互连,那么就有两个点相连,不就形成回路了吗?
再者,如果板子上有好几个ADC, 如果每个ADC肚子底下都互连, 那AGND & DGND不就有好多个地方连在一起了吗?
以上 我想不明白, 请走过路过的大哥大姐指点,感谢!

网友A:
把AGND和DGND单独铺铜,最后在连一起,AGND必须在DGND之前回流.多个ADC只要一处共地就行了,如果精度要求不高,可以在电源处共地.

网友B:
扎你一个手指是痛,扎你十个手指……

楼主:
2楼的意思 是 ADC肚子底下不用把AGND 和 DGND 连了, 反正电源端两个地是连一起的?

网友C:
把AGND和DGND单独铺铜,最后在连一起,AGND必须在DGND之前回流.多个ADC只要一处共地就行了,如果精度要求不高,可以在电源处共地.
引用 网友A:

这种都是老黄历的做法了,不再推荐了。但是还是看到很多ADI的设计指南还是要教人这么做,无语。。。其实只要看过SI的书就明白怎么接。

网友A:
这种都是老黄历的做法了,不再推荐了。但是还是看到很多ADI的设计指南还是要教人这么做,无语。。。其实只要看过SI的书就明白怎么接。
引用 网友C:

所以人家是ADI,最大的芯片公司之一.先把路走稳了再去学跑步

网友A:
2楼的意思 是 ADC肚子底下不用把AGND 和 DGND 连了, 反正电源端两个地是连一起的?
引用 楼主:

参考下图

网友C:
A图,地平面开槽,现在基本上没人这么做了,即使有特别的理由要这么做也需要特别小心。当然高手除外。
B图,不展开评论了,谁这么画PCB,我肯定让他见不到第二天的太阳。

网友A:
A图,地平面开槽,现在基本上没人这么做了,即使有特别的理由要这么做也需要特别小心。当然高手除外。
B图,不展开评论了,谁这么画PCB,我肯定让他见不到第二天的太阳。 ...
引用 网友C:

这个2个最基本的单点接地拓扑都不会,还画什么PCb
不会A图,高精度基本和你无缘.
A,B图都不会,低频ADC你就别玩了

网友C:
这个2个最基本的单点接地拓扑都不会,还画什么PCb
不会A图,高精度基本和你无缘.
A,B图都不会,低频ADC你就别玩了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ADC咱也伺候它多年了,小信号精度做到20uV,算不算高精度?

网友B:
我的问题是:AGND & DGND在电源端一定是互连在一起的, 如果ADC底下也互连,那么就有两个点相连,不就形成回路了吗?

两个点相连,一定能形成回路吗?如7楼的图b:

网友B:
再者,如果板子上有好几个ADC, 如果每个ADC肚子底下都互连, 那AGND & DGND不就有好多个地方连在一起了吗?

这种多片方法当然有它的难处。至于如何能象7楼图b那样搞成一点接地,那得看你的耐心了。

网友D(2012-08-31):
voild貌似很牛,请voild给出方案,不能只知道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