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实现这样无线一个定位功能

楼主(2010-02-10):
1,目前 手机卡和IC卡 绑定起来已成功,可以用读卡机
     读手机后  开门

想实现的是 定位这个手机在某个房间内 比如50平方内

知道这个手机带SIM卡的 在这房间内

也就是用某技术去 采集到已知手机卡号的的信号

这样的话 必须需要比如电信提供合作吗?

楼主:
补充下 绑定的是普通的柔性PCB IC卡 刚好恰在手机电池面上 很薄 这个技术没问题

可以读3-5cm  如果30平方的话 靠某读卡机去确定这个13.56mhz的 卡号在不在区域 不太现实

就是想能否 做一个可以读已知手机号的 手机是否在某区域内

网友A:
理论上可以实现,但实际工艺问题的解决成本巨大,使用条件也受限,基于移动定位技术才是可行的,但要和运营商合作,在运营商系统平台上才能实现。

网友B:
小范围的定位有什么实际意义呢?你是不是说的LBS?

网友C:
应该可以的

楼主:
用于门禁系统,因此小范围即可
每一个检测器只管理一个特定的范围内

类似LBS 但应用不同 对象是普通的企业,公司 也可能个人
因此绑定LBS服务费 或者用户月缴费不适合

网友D:
可以考虑用智能家居[/urlhttp://www.pinqiju.cn/]方面的技术来实现!

网友E:
把射频卡贴在电池上也叫绑定手机卡啊?晕

想识别手机是否在房间里可以用蓝牙,需要手机有蓝牙功能,标准功率的蓝牙信号穿墙能力很差,但是覆盖整个房间还是可以的。
把蓝牙识别器的ID添加进手机的蓝牙信任列表,进入房间后识别器能自动跟手机连上,这样识别器就可以知道有哪些手机在房间里。要注意的是蓝牙的加密等级并不高,不能用在重要的场所。

楼主:
把射频卡贴在电池上也叫绑定手机卡啊 不是贴在上面。
是专门的柔性版RF标签  有脚接触到SIM卡的某几个金属管脚  就可以读对应的序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