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EASYARM615

楼主(2010-02-10):
EASYARM615开发套件上的RS232接口,是不是必须将PA1和TXD,PA0和RXD短接,不知作用是什么?

楼主:
可不可以不接

网友A:
我记得我当时想用UART读取一个外设模块产生的BCI通讯协议的数据包,但不知道要连哪个引脚

楼主:
这是个什么意思?

网友A:
我也不知道要连哪个引脚

楼主:
哎,还以为你知道呢

网友B:
不知楼主解决了没有

楼主:
没有没有,继续讨论

网友B:
我记得我当时想用UART读取一个外设模块产生的BCI通讯协议的数据包,但不知道要连哪个引脚
引用 网友A:
是将这个模块的TXD引脚与开发套件的PA0相连

网友C:
直接与开发套件的RXD相连呗

网友D:
必须与RS232接口的RXD引脚相连

网友D(2010-03-20):
其实就是UART硬件连接的问题,楼主慢慢专研吧

网友D:
PA0/U0Rx和PA1/U0Tx是复用的管脚,既可以作为GPIO用也可以是UART。作为GPIO时为PA0和PA1,作为UART时为U0Rx和U0Tx。

网友D:
管脚复用的情况在各类MCU芯片里非常普遍。

网友B:
根据UART接口的电平来

网友B:
通常CPU出来的UART协议电平是根据CPU的IO口电压的,比如3.3V。只要双方都是3.3V,就可以直接接(TXD->RXD, RXD<-TXD)。

楼主(2010-04-21):
通常CPU出来的UART协议电平是根据CPU的IO口电压的,比如3.3V。只要双方都是3.3V,就可以直接接(TXD->RXD, RXD
引用 网友B:
不是很明白……

楼主:
哦,明白了,看来还是可以滴

网友E:
直接连,哎

楼主:
直接连,哎
引用 网友E:
这么肯定?你试过?

网友D:
通常连PC的串口,需要加MAX232之类的芯片

网友D:
是因为RS232协议规定高低电平是+10V/-10V,因此CPU无法直接与PC相连。

网友E:
你用的模块的UART输出如果是3.3V,甚至5V,都可以直接和3.3V的CPU输出相连。

网友E:
不过5V最好加限流电阻,而且只建议调试时用,生产最好不要这样用。

网友D:
只要双方都是3.3V,就可以直接接

楼主:
嗯,明白了,谢谢大家讨论

网友D:
直接与PA0 PA1连接即可   它的通讯模块是集成在CPU内部了的

楼主:
直接与PA0 PA1连接即可   它的通讯模块是集成在CPU内部了的
引用 网友D:
是吗?这样可以吗?

网友D(2010-05-21):
必然可以啊

网友E:
要同时短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