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1ghz LVDS 转单端

楼主(2010-02-11):
我需要将1ghz的lvds或lvpecl信号转成单端信号馈入sma 请教下面的电路可以吗?我用差分放大器然后只取一个输出。感觉效率比较差,电压增益只有以前的四分之一,还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A:
你这个电路只用了一半的信号当然电压增益就下去了
一个可能的思路:

考虑用电流做减法的电路应该是都可以实现的

网友B:
看人后面驱什么电路了。
我想不明白怎么有这种用法。一般都是LVDS接的也是高速接口。应该有现成的电路啊

网友C:
有这种低压的芯片吗???

网友D:
可以使用差分to单端转换IC来实现它,或者使用Transformer来实现。用分立元件的话,选择1GHz的管子是个挑战。

网友A:
可以使用差分to单端转换IC来实现它,或者使用Transformer来实现。用分立元件的话,选择1GHz的管子是个挑战。
引用 网友D:

2sc3356,ft=7G,零售单价几毛钱
3355是6.5G
仔细想了想,其实这个电路控制得好只需要两个三极管一个电阻而已,为了稳定可以再加点东西稳定工作点

网友D:
回复 网友A:

1GHz的数字信号转单端,我确实没做过,用分立元件做,想着就怕,你要是能给个仿真就更好了

网友D:
或者给个电路,我自己仿真试试,学习学习

网友A:
6楼的话有一点问题,2楼的图稍微改一下基本可以工作
T5换成电阻,然后给输出结点再加一个恒流源并上去
我随便选了个管子仿出来是这样的,电阻,即输出阻抗是50欧

对了,楼主的应用是个宽带引用,变压器用在这里不大合适的

网友D:
回复 网友A:

好,我按照你的图学习研究一下,我是模拟电路初学者,这样的知识对我价值很大,多谢。
至于transformer,我用它将单端转到差分,但只是1GHz的single tone正弦波;楼主的是矩形波,带宽是好几GHz,我不确定用transformer转换后的信号完整性如何,得看它的具体要求,还有我用的是RF Transformer,对于这种Pulse信号的响应可能有问题,因为我见到在总线的节点耦合中,特别提到了专用的Pulse Transformer,说明我的那种应用提法有可能导致RF Transformer磁通饱和。关于RF Transformer,我用过MiniCircuits公司的。

网友D:
我想了下,用transformer来做这个pulse形式的信号转换,应该是不行的,它带宽太大了,应该没有几个GHz的transformer,毕竟机械尺寸决定了分布参数不容忽视。应该就只能用有源电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