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deWarrior最鬼的编译器

楼主(2010-02-11):
for(i=0;i<200;i++)
   {
   PTAD_PTAD6 = 1;
   PTAD_PTAD6 = 0;
   PTAD_PTAD6 = 1;
   PTAD_PTAD6 = 0;
  }
还行
   for(i=0;i<200;i++)
   {
   PTAD_PTAD6 = 1;
   PTAD_PTAD6 = 0;
   PTAD_PTAD6 = 1;
   PTAD_PTAD6 = 0;
   PTAD_PTAD6 = 1;
   PTAD_PTAD6 = 0;
   PTAD_PTAD6 = 1;
   PTAD_PTAD6 = 0;
  }
就不行了,不予编译,总之CodeWarrior用起来很烦,上次莫名其妙的修改其它变量,上面这种现象谁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A(2012-09-17):
编译器优化了,这个可以设置的

网友B(2012-12-17):
设置下优化等级再试下,CW的环境却是有点CD。

网友C(2013-06-14):
你可以用两个for循环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