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水城请进,关于103CDE系列AD通道

楼主(2010-02-11):
准备使用103CDE系列片子,看了半天没有看明白,103有三个AD,看框图和你Blog中的**,是否可以直接外接21路外部通道进入3个AD进行采样?但看手册,又说只有16个外部通道,很疑惑。
另外,我们在江浙一带,想用STM32在产品中,能否直接和你们联系寻求技术支持呢?谢谢。

网友A:
你看的哪个手册,说只有16个外部通道?请指明出处。

寻求技术支持,可以直接与ST的代理商联系。

楼主:
多谢。ST的代理商在上海附近有哪些?
我看的是参考手册,里面没有说明CED系列的不同,而且看到AD3是有所不同的,好像没有详细的说明

网友A:
ADC3与ADC1基本相同,只有微小差别:
1)没有接温度传感器和内部参照电压
2)没有双ADC模式
3)引出引脚不同
4)转换的触发源
5)中断向量

参考手册在相应的部分都做了说明。

-------------------------
如果愿意,你可以把你的基本情况包括联系办法通过email(mcu.china@st.com)发给我,我让我们市场部的同事跟你联系并介绍代理商。

楼主:
好的,另外咨询RTC问题,如果想使用CPU的RTC功能,这样设计是否合理?
1、程序中将当前的日期和时间、当前的RTC32位计数器值时刻写入RTC中的掉电保持RAM中
2、当掉电后,32位计数器会仍然计数
3、再次上电后,如果读到上次的有效日期和计数器,则根据当前实际的32位计数器值和掉电时保存的计数值的差值,重新计算当前的日期和时间

网友A:
好的,另外咨询RTC问题,如果想使用CPU的RTC功能,这样设计是否合理?
1、程序中将当前的日期和时间、当前的RTC32位计数器值时刻写入RTC中的掉电保持RAM中
2、当掉电后,32位计数器会仍然计数
3、再次上电后,如果读 ...
引用 楼主:

不用这么麻烦。

只要有电池供电,RTC计数器始终都在计数而不会停止,你只要在第一次使用这个产品时,初始化计数器的数值,除非需要做补偿,以后不必再改变计数器的内容。

比如可以用计数器的数值"0"来表示是2010年1月1日0时0分0秒,如果你在2010年2月1日0时0分0秒初始化计数器,则需要设置计数器=60*60*24*31=2678400即可;以后不管开关电源多少次,计数器的内容始终是当前的时间。

楼主:
呵呵,多谢,看来想复杂了,关键是需要一个时间基准。
我已经发邮件给你了,希望能够介绍有一定技术能力的代理商,最好有像你这样的高手支持,项目会少走很多弯路。

网友B:
应该叫香主……直呼其名太不尊重了

网友C:
有STM32系列单片机的需求请和我联系13620971223,QQ171457534.价格绝对最优,淘宝网址http://huangchangyi.tao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