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51访问外部RAM的问题

楼主(2010-02-11):
C51因为要访问SPC3,需要总线支持,问一下我这写法是否可行,谢谢。
void main(void)
{
   uchar  xdata *dt;
   uchar x;

   dt=0x0001;    //指向外部总线地址0x0001地址
   *dt=0x02;      //对外部RAM地址0X0001写入0X02

   x=*dt;          //将外部RAM地址0X0001读入到X变量中

}

网友A:
呵呵 都写出来了 你测试一下不就知道了么

网友B:
弱弱地请教一下:SPC3是什么设备啊?

网友C:
定义XDATA就可以了。

楼主:
SPC3是PROFIBUS通讯控制芯片,试了一下,好像是写入的数据跟读出的数据不一致,我也用汇编MOVX试了一下,好像结果是一样的。我用的仿真器是WAVE的,现在不清楚是硬件的问题还是软件的问题,只想确认一下这样写是否可以访问外部RAM地址?

网友B:
正常使用时,这样的写法当然可以访问外部RAM。

写入读出不一致可能跟寄存器有关?或跟仿真有关?

网友D(2013-01-06):
应该可以访问外部RAM。。。

网友E:
#include <absacc.h>

#define SPC3 XBYTE[0x0001]

if(SPC3 == 0xxx){
....
}
SPC3 =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