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2146的ETM接口如何作为GPIO使用

楼主(2010-02-11):
各位大侠,我通过寄存器PINSEL2将ETM接口P1.16-P1.25设置为GPIO,但将管脚设置为输入时,管脚电平就在2V左右,各位大侠有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
还有啊,我将P0/P1设置为快速IO时,FIO0DIR寄存器起作用,但FIO0DIR1这样的寄存器就不起作用,凡是对GPIO做8位操作的寄存器都不起作用,求大侠指点

楼主:
汗,过完年回来帖子都找不到了,我仔细看了下手册,这部分管脚是有内部上拉的,我是不是可以通过外接下拉电阻来将其置低,达到普通GPIO操作的功能,谢谢大侠指点。

网友A:
很好,领教了,以后就不会犯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