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l99se怎样做椭圆形焊盘??

楼主(2010-02-11):
protell99se能不能做出椭圆形的焊盘,怎样做??

网友A:
标准的椭圆可能做不到,扁圆形状的可以做,改ROUND形状的PAD的XSIZE和YSIZE的参数不一致,就可以了。

网友B:
做出来的不是太平滑

楼主:
回2楼的:是想要做到焊盘和孔都是椭圆形的

楼主:
有许多元件的引脚不是标准的圆形,如果在做封装的时候焊盘和孔都是圆的话,那做出来的效果就是元件插上去之后孔径里里会有很多多余的空间,焊接很浪费很多锡,而且跟元件引脚极不配套。曾经试过用两个圆形焊盘放在一块形成一个接近椭圆形的焊盘,但效果不理想。

网友C:
4楼:
知道圆孔怎么加工出来的吗?
椭圆孔,电路板厂怎么给你加工?

透镜的两个表面或反射镜的表面如果是特殊设计出来的曲面,成像质量可以大大提高,但到目前为止,非球面透镜或反射镜仅在天文望远镜中和廉价照像机中得到使用,原因就是非球面加工太困难。

楼主:
还是不明白其中的道理,可能是我有点笨,请楼上的兄弟再讲解讲解
谢谢

网友D:
其实你要的不是椭圆孔,而是两头圆形、中间平行的孔,跟田径跑道一样……只需在机械层1放一段粗细、长短合适的导线即可,然后跟厂家说一声

楼主:
楼上的正解,这方法好啊

网友E:
多加几个焊盘也可以呀,我们公司就是这么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