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USB转串口数据线问题

楼主(2010-02-11):
我新买的USB转串口的数据线怎么下载不了程序啊?我用的是STC的单片机,不知是驱动问题还是数据线本身问题?

网友A:
USB转的串口存在兼容性问题,需要选择正好和应用软件相配的,楼主遇到的问题需换用其它电路结构的数据线才能解决。一般而言,采用Silincon的CP210x系列芯片的兼容性较佳,采用台系廉价芯片的兼容性较差。

网友B:
你先做自环线,把串口弄通了再下。

网友C:
看看我发的帖子,可能对你有帮助
https://bbs.21ic.com/frame.php?frameon=yes&referer=http%3A//bbs.21ic.com/icnewest.html
奇怪,网址不对。
我前几天发的:菜鸟的STC单片机ISP下载历程

网友D:
1、先看USB口好不好用,插个U盘试试。
2、再弄一条串口线缆试试,可用镊子把2、3脚短接,用串口调试助手来看能否正常收发数据
3、重装驱动试试。

如果再不行,那应该是兼容性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