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画的PCB,帮忙指点下

楼主(2010-02-11):
PCB, pc, AC
大家帮忙指点下啊!谢谢!

楼主:
不要笑我嘛,我刚开始学习。指点1,2吧!

网友A:
两个port是要编号的。你没编号,也没改名,那就成了一个port了,就连在一起了。
另外,你这个PCB,这也叫PCB。。。

楼主:
谢谢,再来点指点。

楼主:
又改了下,加了2接插件,加了名称。
移动了元器件,把布线方向改了下。再提些意见吧!高手们!

网友B:
楼主是不是很少实际搭电路就想学这个软件先玩玩?
这个电路中电容的封装一般RAD0.1就可以了,如果想省面积,电阻也一样可以用RAD0.1,到时候站着焊。
从节约成本考虑,首先能用单层板就不要用双层,这个你应该可以想办法解决吧。
外框线即没水平,端点也没对准,这个就是你自己不细心了。。。态度很重要的
论坛上应该有一下布线的基本规范下载吧,自己看看,学着做,其实很多都是细节问题。如果只是为了能用,那就无所谓了,如果想专业,那就得下功夫仔细研究。

网友C:
OK, 可以发去做板子了...

做好就可以开始调试了...

快发去做板子吧...

期待哦

楼主:
感谢楼上的点评。
1,改了电容和电阻的封装分别为RAD0.1和AXAIL-0.3。
2,变成了单面板,重新裁板,增加GND覆铜。
业余爱好者,想画个像样点的PCB。请高手再直接。谢谢!

网友B:
1.如果是一个实用的电路,怎么能没有电源和信号的输入输出端口呢?补上吧。。。=,=
2.敷铜的想法是好的,但是不应该有死铜
3.一共就没几根线,就不要从RAD0.1的两个焊盘中间再走线了吧,这样线可以再粗一点
4.2010那个是板子的说明么?要么占用电路的层,要么用overlayer层,不要用机械层,如果非要用,请扔到板子外面去。
5.自己多想想,恩

楼主:
谢谢楼上大侠指教。
1,增加了+12V的输入接口,JP3。
2,我把网络改统一了。有+12V,有IN有OUT。
3,我这次布线都用30mil了。
4,覆铜时选了删除死铜。

请高手再指教,谢谢!

网友D:
楼主太可爱了~~~~

网友E:
呵呵,太可爱了

网友F:
1,电源线与地线尽量粗,铺地的十字最好设宽一点,至少20mil
2,2010rev3应该放到顶层丝印,VCC丝印太小,与GND最好留测试点,不过具体到你这个板子不留也可以
PCB尺寸标示要放到顶层丝印或干脆不要
3,关于封装是由你选择元器件的实际情况而定
4,这个板子在现实中使用,如何安装,一般PCB要留安装孔
5,PCB外框不知道你是用的哪个层,通用的做法是以机械层1为加工层,但最好用禁止布线层也画一下更保险

网友G:
RL的线,从字母Q1处上去就只用一层板就能顺利地布完线了

网友H:
CB,CL 使用长方形的封装十分妥当?按说应该是圆形的。

网友I:
楼主果然可爱。

网友J:
如果是单面板,建议将标记符号层,即丝印层上的符号与焊盘放在不同面,不然等板子拿回来会很难受!!

网友K:
干嘛不用贴片的啊,就这个图,指甲盖大小就差不多了,单面板,外框一般设置5mil,注意对齐,打开小网格

网友L:
kanxiade
引用 网友M:
| 显示全部楼层
呵呵,八仙过海!

网友N:
精神可加,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