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扬声器!!!

楼主(2010-02-11):
今天我看见一个扬声器(好像是叫扬声器!)就是用两个铁片加在一起的 中间好像有绝缘的 然后就引出两个电极。我想问一下,这个东西是扬声器吗?具体叫啥啊?工作原理是怎么样的!呵呵 谢谢了 说的详细点!  祝大家新年快乐!

网友A:
发张照片上来呢,似乎是压电陶瓷。

网友B:
这方面见识比较少~

网友C:
是不是很薄的,两面金黄色,中间白色的呀?如果是的话那个应该是压电陶瓷。

你可以拿个电池,一头接一根线,另一根线去另一头迅速碰一下(一点要快哟,不然电池炸了别找我=,=),如果有声音的话就是扬声器了吧。

楼主:
我上网查了 好像真是叫压电陶瓷,我用一个1.5V的电池用你的方法试 没什么反应啊!我照的照片传不上去啊 !!我点插入图片 就出现一串字符 图片还粘不上去啊!麻烦你了 呵呵

网友C:
你没仔细看我说的,没反应就对了。。。扬声器才会有反应。压电陶瓷没反应

网友D:
显然是压电陶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