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自举时自举程序搬运完数据后怎样跳转到主程序

楼主(2010-02-11):
二次自举时自举程序搬运完数据后怎样跳转到主程序

我准备写一个C54xx(具体讲是TMS320VC5416)的二次引导的代码,但是有个疑问,如何修改程序指针。二次引导是在引导完后跳转到程序入口处,可关键问题是如何修改程序指针让它跳到我期望的入口地址。哪一条可以修改PC呀?

或者换一个说法,在二次自举时,自举程序怎样跳转到主程序?
(我的自举程序是用c语言调用汇编实现的)
非常感谢!

网友A:
若是C语言,定义一个函数指针,将函数指针赋值为要跳转的目标地址,然后执行该函数指针。
//声明
void (*jump_address)();

//使用
jump_address = (void (*)())DEST_ADDRESS;
(*jump_address)();